零度的视频看了不少,到底跟大疆比差别在哪里?

楼主(2012-12-18):
如题,零度的、大疆的视频排着看了好几遍,有好有坏,就是没有完全一样的条件下比较的。
也罢,请高人帮忙解答下,WKM和X6到底有哪些区别?XA650+WKM和零度470小斯全套下来除了价格差别,还有那些不同?有比较视频更好,谢谢!
PS:为了避免口水战,咱就直接说差别吧,孰好孰坏各有一杆秤。

网友A:
比的不错   两个组合价位接近

WKM+X650V+XA云台或者类似的云台   能拍片的   全论坛就那么2家。。 你懂的

零度小斯呢   能拍片的   目前有那么2、3个

但是呢。。按比例来说。。。用第一个组合的人。。貌似满大街都是    才有那么2个人能出片。。说明啥呢?  楼下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的不错   两个组合价位接近

WKM+X650V+XA云台或者类似的云台   能拍片的   全论坛就那么2家。。 你懂的 ...

用大疆,还是用全套较好(S800、WKM、Z15),零度不也是全套嘛(X6小斯版、小斯机架)

楼下继续:

网友B:
零度小斯拍片?连俯仰都不能手动控制的云台只能玩玩吧。

网友C:
我没操控过过WKM,但是操控过NAZA,X6和X4我都飞过,总结性比较一下吧,不一定正确,就是自我感受。
1、WKM和NAZA,那真有些像猴子,比较灵活,也有人说手感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有点像德系运动型操控好的意思。YS的飞控,就感觉是“老人家”了,操控其实也不差,但感觉有点慢吞吞的,我一直说是被腻在空气中一样,比较柔和,有点像日系车的舒适。个人感觉YS的这种腻在空气中的感觉很好,航拍更加适合。
2、操作界面上,DJI简单,漂亮,容易上手,但是不能外场调参,不方便。YS的调参,很方便,就是界面稍微复杂些,可以调整的东西比较多,要习惯一下,习惯了就很方便了,可以玩的花样多。
3、关于GPS的安装上,DJI的需要设置XYZ,我以前的NAZA外场要做好平衡,不能让重心变化,很麻烦,否则总觉得定点效果不好,而且要起来要走走航线,才能GPS定点,很不爽,了解过其他NAZA用户好像也这样,WKM是否也这样我就不知道了。YS的GPS随便装,校准好磁罗盘,重心随便装,很方便,不过你尽量还是要做好配重。这点也是YS方便。
4、定点效果,估计都差不多,不过YS的定高感觉没NAZA这么稳,WKM估计也挺稳的,YS的会稍微有些上下波动,个人感觉,也许不代表全部。
5、外观设计就不比较了,YS完败,不说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零度小斯拍片?连俯仰都不能手动控制的云台只能玩玩吧。

小斯俯仰镜头参照可我发的视频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模友发的视频,可以参考看看!
至于俯仰镜头可以自己调整的阿!

网友:
级别不同,完了

网友:
ys小斯预定期价格是全套1.2万,性价比很好,出厂就给调试的很好,挂上nex5就能拍一些不错的片子。至于dji全套,s800+wkm+z15云台价格就相对高出很多,其它的就不明显了,我只感受到这么多!

网友E:
目前就使用过470小斯整套

(S800+WKM+Z15)和470小斯两者价格差异很大
470小斯是高性价比 价格合适  呵呵
航拍出的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我觉得更合适大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小斯俯仰镜头参照可我发的视频

俯仰角度极其有限……而且斯坦尼康的结构,决定了一旦离开垂直位置,稳定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俯仰角度极其有限……而且斯坦尼康的结构,决定了一旦离开垂直位置,稳定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是吧?

1、小斯相比禅思最大的区别在于不能正射,俯仰角度最大只能到60左右,如果要拍正射需要在地面就调节好相机角度。而禅思能360度全环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6242 这是我拍摄的,2分30秒处及其他多处有俯仰动作,长城风乱,你可以去试试。
2、禅思光一个云台1万9,也是全套1万2,机架+飞控+云台+动力系统的小斯所不能比拟的。
3、禅思只能挂N系,或G系厂家指定的相机,这也是小斯干不了的,小斯能干的只是可以挂各种品牌各种重量摄像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514&extra=page%3D1 所以,悬挂760小摄像机,在空中稳定推拉镜头的事情只好交给小斯来做了。

4、诸家利益交织,各说各的牛逼,关键是,说了也白说,客户还是要看样片,还是看片子吧。

网友:
呵呵 各有所长 看你怎么选择
选择的因素太多了 楼上的几位说的很到位
DJI值局限于5N 小厮你可以上GH2  DJI可以360度旋转 小厮是固定的 你觉得呢 楼主

网友:
DJI的飞控,我没用过WKM,只用过NAZA。
后来换到零度X4,感觉比NAZA稳得不止一点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操控过过WKM,但是操控过NAZA,X6和X4我都飞过,总结性比较一下吧,不一定正确,就是自我感受。
1、WK ...

价格你忘记比较了哈哈! 但是还是很受用,

网友:
好贴有意义,持续关注

网友(2013-01-26):
DJI至少要两人操作,因为360度云台多了一个轴向;零度小斯云台只有俯仰,且角度也有限,单人也可以。

网友:
航拍安全第一,安全是首位的。没有安全什么都是扯淡呀!

网友G:
小厮飞行时间没S800久。YSX6我有过。好是好。但我人品不好。换了一次反厂一次。问题不少调试麻烦。功能多。但就飞几分钟一个没用到。炸机比NAZA多。外观就不用说了。碰到过不少买了X4反厂3-4次还掉下来的。也有几个飞X6飞跑了的。我是飞X6炸了3-4次机的。4轴有几次都是在空中悬停不知道怎么了,1个电机停转翻了下来。搞坏了我两套机架和8个4225电机。APC无数。
还是要说下他的好的。GPS50%起飞,这点我很喜欢。感觉比较稳。飞行柔顺。在7个星时大风定点不错。很稳。在空中就算油门一下到0他也不会马上掉下来,还是有动力飞行下降这点非常好。但是问题又来了。要是不熟悉在这个模式下降落地电机是不会马上停的。容易翻。 总体来说。调试说明书要再简单点。质量要提高点。
再说下NAZA和WKM。这两个我也都有。NAZA就是玩的。没风还不错。有风就不好了。晃的厉害。有时下来飘飘呼呼的。有试过电机斜角。效果不错。用了半年了也没有应为飞控炸机的。还比是较安全
WKM嘛。才入没多久。用着比NAZA要稳的多。大风定的很稳。但是可能我之前用了X6现在感觉用这个不大习惯。在降落时感觉特别快。操作很灵活。需要点时间适应。航线也很利索。调试和NAZA差不多。很简单易用。
可能我比较适合用DJI。这两个到手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也还没因为飞控电机停转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比较,让我们这些人好有个好的参考

网友:
YS炸鸡后可以分析数据找原因,WKM不能

网友H:
就稳定性安全来说 我觉得还是 YS 好些 没有安全 其他都是扯谈!~

网友:
客户要单反,思斯都白买。

网友I:
楼主问:差别在哪里?听我慢慢说来。。。1,WKM和YS两种飞控的平稳度不差上下但是操作感觉有差别。YS因为加入了自动驾驶的很多功能,所以偏向无人驾驶的感觉。2,YS升级功能的方面以后肯定高于WKM的,因为飞控的硬件设计已经考虑到了。3.重要的是YS有后来居上的精神能够虚心听进用户使用后反馈的意见,不断优化产品,不是以世界第一的态度来对待用户的建议。以上3点是本人使用2种不同厂家产品后的体会。多轴飞行器发展到今天,飞控的稳定度已经基本都能使用户都满意了,留下的就是可靠性,和功能化的提高,一个产品可靠性重点是来自用户使用后的反馈才能发觉是高还是低,所以厂家用什么世界第一的态度是万万不能的!往往会落后到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地步。功能化的提高是来自工程师的设计产品的智慧和在硬件周密安排YS这点做到了。(还有YS飞控的很多特点在视频上很难看的明白,只有在现场实际操作以后才能感觉到的,这也是视频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网友(2013-02-25):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差别在哪里?听我慢慢说来。。。1,WKM和YS两种飞控的平稳度不差上下但是操作感觉有差别。YS因为加入 ...

這話,希望所有賣家能放在心裡,永遠不能認為自己是第一,才有進步的空間

网友:
当一个产品性能吹的比用的好,想想还能成为世界领先的吗?说明产品的技术含量已经到头了,要靠吹来帮忙提升了。

网友J:
大疆的价格是硬伤

网友:
配置零度的X6,600机架,3608电机,ZTW30电调,碳纤,4S4000MA电。每天飞行40分钟左右到现在近1个月了,感觉操作稳定,可靠。功能多,功能多,很耐玩!

网友(2013-03-31):
学习加了解,乐趣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操控过过WKM,但是操控过NAZA,X6和X4我都飞过,总结性比较一下吧,不一定正确,就是自我感受。
1、WK ...

绝对精辟,顶

网友:
感觉零度 还是性价比高 口碑好。。。。。。本来也犹豫悟空和X6   看来X6更稳定 更适合自己的操作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厮飞行时间没S800久。YSX6我有过。好是好。但我人品不好。换了一次反厂一次。问题不少调试麻烦。功能多。 ...

X6我木有,我一好哥们两个都有,有小半年吧,感觉跟您差不多,零度复杂,界面不友好,功能多,调好了的话都一样,定高DJI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就使用过470小斯整套

(S800+WKM+Z15)和470小斯两者价格差异很大

坚定了买小斯的心

网友:
稳定都好呀 小斯还是不错的能伤得起的航拍设备  效果调好也不错

网友:
小斯还是比较平民化的

网友:
目前在接触 哪吒和悟空  两个差别很大

网友(2013-05-24):
最近正打算入wkm或者x6 继续关注!

网友K(2013-09-04):
引用 网友H:
就稳定性安全来说 我觉得还是 YS 好些 没有安全 其他都是扯谈!~

这才是重点,长期稳定是重点,什么GPS定点准的比较都是扯淡,看不出飞控好坏,担心的是长期稳定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疆的价格是硬伤

大疆的可靠性是硬伤

网友:
我只想说,虽说重要的是性能,但是!!!零度要是改造一下外观就更好了,目前有点太难看了,不过性能的话听说还是不错的,我没用过。

网友:
我看都一个糗样,谁有了钱也不会吧用户放在眼里(只有没钱的时候才讨好用户),最好能够维持目前这个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对我们用户是最有力的。再者竞争的当事者也不要互相挤压,我看倒应该相互感谢。没有了对手你比现在的“它”还差。

网友:
我选择零度

网友(2014-06-30):
困扰在两者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才是重点,长期稳定是重点,什么GPS定点准的比较都是扯淡,看不出飞控好坏,担心的是长期稳定与否

透彻,开宝马撞死,不如开面壳活着

网友(2014-08-07):
零度X4P飞过,6级风还是稳稳的,比A2在大风天要稳

网友:
全新的X4P整了一个上午就能去飞,很稳;全新的NAZA-V2整了一天解不了锁,直接返厂了,这就是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操控过过WKM,但是操控过NAZA,X6和X4我都飞过,总结性比较一下吧,不一定正确,就是自我感受。
1、WK ...

  有尊驾这一通分析,受益匪浅 漂亮的外貌经常是不顶事滴   学习啦!谢过!

网友:
有点复杂~~等候学习~~

网友:
在大疆与零度之间纠结的就需要客观一些的帖子,赞!(其实,也怪自己没米,不然都入一套

网友:
不太了解  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L(2014-10-19):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如果要想拍摄正真有效果的影视作品,而不是随便玩玩,我首推零度,我把他们的产品都用过,个人感觉!

网友:
就现在而言,低速视频稳定度没差别(机架都不震的情况下),高速视频稳定度有差别(时速超过50公里区别就出来了),一体机方面,谁的机架结实抗震谁的软,一眼就能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如果要想拍摄正真有效果的影视作品,而不是随便玩玩,我首推零度,我把他们的产品都用 ...

都是从疆转度的

网友:
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
看来大家都偏向零度。
跟这个帖子位于零度区有关么?再到DJI区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