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自检不能

楼主(2012-12-18):
通电后三个灯就都亮了
线问群里面说插得没错
天地飞9的控和接受 什么问题啊

楼主:
4天了啊!!!

网友A(2013-02-22):
zxy和电调有兼容问题,可以多换几种品牌的电调和接收机试试。我是前几天搞残了,换了好几种电调才搞定尾舵机自己抖的毛病。

网友A:
目前发现和星穹电调有兼容问题,不自检。可能和电调的失控保护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