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3GX的问题,新手伤不起

楼主(2012-12-19):
好不容易把飞机装好,原来的控(PCM天9)坏了,买了T8FG,今天拿到后改用SBUS接线,上电后3GX先是所有LED快速闪烁4次,接着GOV绿灯亮的同时STATUS红灯闪烁4次,然后STATUS变成绿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遥控器打舵没有反应(舵机未通电)......在以上过程中所有舵机都没有任何动作。
在之前天9未坏时在传统接收机接线方式下调通过的,但现在T8FG在传统接收机接线方式下表现和上诉现象一致。
将原来的固件版本升级到目前火热的V3.0,现象依旧。
这是自检没有通过吗?

网友:
首先建议检查一遍所有接线是否都是正确
另外检查你的遥控和接收是否已经对好频

楼主:
接收是绿灯了,而且在进入尾舵调整项目时我打方向舵3GX是有反应的(红绿灯切换),说明3GX至少是可以正确接收到方向舵的信号。
现在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所有舵机都不通电,不知道这种表现是否是因为自检不通过,如果通不过自检,有哪些原因,是否是遥控通道设置的影响

网友:
可能是你的舵机插口接反了,把舵机接头反过来接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 楼主试试看吧

楼主:
刚才去找坛子里的照片看,惭愧惭愧,确实是插反了.
在此给亚拓提一个菜鸟需求啊,如果3GX和舵机电调都做成FUTABA那种防呆设计最好了,因为你永远都想不到用户有多白痴啊......
谢谢以上二位夜猫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去找坛子里的照片看,惭愧惭愧,确实是插反了.
在此给亚拓提一个菜鸟需求啊,如果3GX和舵机电调都做成FU ...

为了回你的贴,我是用牙签撑着眼皮!
好了,现在终于可以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回你的贴,我是用牙签撑着眼皮!
好了,现在终于可以睡了

哈,红山飞场在哪,再怎么没搞个地图说明

网友:
FUTABA那种防呆设计最好

网友:
说明楼主太不细心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红山飞场在哪,再怎么没搞个地图说明

红山飞场
深圳,民治,红山地铁站旁边
欢迎过来视察指导工作

网友:
lz没有再试试天九的控啊,也许控也是好的呢,电源插头插反了而已。

楼主:
no no,这可真不是
天九的PCM接收机上面是有一个红色LED的,无信号时会亮,一直亮着.
坏之前我拆过控,可能给拆坏了。

网友(2013-02-04):
引用 楼主:
刚才去找坛子里的照片看,惭愧惭愧,确实是插反了.
在此给亚拓提一个菜鸟需求啊,如果3GX和舵机电调都做成FU ...

目测现在设备配置的JST插头,质量最好还防呆的就两家 一家扶他爸,一家大疆,大疆的材质还略比扶他爸的好点,至于亚托的套东西,所有的JST插头我都换掉了完全是劣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