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mini vbar 中 国定制版的连接图

楼主(2012-12-19):
请教广大模友: 准备将亚托 450 sport 改为无副翼系统,配的是天8s的遥控器,已购了一颗 mini vbar中 国定制版的三轴陀螺仪,但不知道如何连接,最好给个连接图,万分感谢!!!

网友:
pc的客户端装好后,界面上什么都有。

楼主:
看不明白呀?

网友A:
按照软件界面连线就可以,软件打开,接上vbar就有连线图

网友:
还是SUBS系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软件界面连线就可以,软件打开,接上vbar就有连线图

首先表示感谢,次图我已看到的,因为我是 天地飞8s 的遥控器,因此照此图接不对吧。另外,电调该接在哪里,尾躲机又该接在哪里?搞不明白,希望有一个mini vbar 中 国定制版与天地飞8s相组合的接线图。万谢。

网友A:
遥控不分家,照此图看好通道名称接上就可以了,电调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尾舵机接第四通道,因为尾舵机分宽频1520us和窄频760us两种,需要先给miniV8通电后设置尾舵机类型

网友:
关于舵机的通道标示是这样的 飞机头朝前,人站在尾部方位,从尾管方向朝机头方向看,升降舵为1(最靠近尾管的升降舵机),左手边的舵机2,右手边为3,可以简单理解为,升降为1,顺时针分别是2,3通道,尾舵机是最后一个通道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不分家,照此图看好通道名称接上就可以了,电调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尾舵机接第四通道,因为尾舵机分宽 ...

哥们,还是不明白呀?根据你提供的连接图,提出如下问题:
     1. 副翼、升降舵、尾部都接在RX A 上呀?
     2. 陀螺仪 / 通道转换,是啥意思?
     3. 关键是,我是“天地飞8s”的遥控器,
     4. 三个十字盘舵机应该是接在CH1、CH2、CH3,尾舵机是接在RD上吧?

总之:不大明白,能给我一个连接图吗?  谢谢

网友:
1.是的,RX A三根线全部为信号,不能接电源
2.这个是aux通道,就是辅助通道,这个通道的信号可以用来设置为尾巴感度,或者映射到v8通道切换,v8可以通过aux的不同的值映射四组完全不同的设置,可以在空中进行实施切换飞行手感
3.用啥遥控器都一样
4.是的

网友:
   ╭══╮┌═════════┐
╭╯   顶║═ ║╰来拿分的╮ ║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还是不明白呀?根据你提供的连接图,提出如下问题:
     1. 副翼、升降舵、尾部都接在RX A 上呀? ...

我的MINI VBAR刚装好,用的这个图,按照这个装吧,我的是FUTAB兼容接收,

电调线在接收通道3,这个能看清楚了吧

有一个重要小提醒,装好如果发现十字盘左右反馈修正错误的话,一定要吧机身左右(副翼、螺距舵机)2个舵机线换换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INI VBAR刚装好,用的这个图,按照这个装吧,我的是FUTAB兼容接收,

电调线在接收通道3,这个能 ...

那我飞油机,用DSM2卫星,怎么连接? 此外我还有定速,外加一个自动点火,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INI VBAR刚装好,用的这个图,按照这个装吧,我的是FUTAB兼容接收,

电调线在接收通道3,这个能 ...

要还弄不好大我电话13937589000或者加我QQ395422880,个你详细说

从A哪里出来的有VBAR带的数据线,分3个颜色,按图连接收上,你说的3个舵机是直接连VBAR上的,这图写的很明白啊

楼主(2013-02-13):
已安装成功,非常棒,谢谢了。

网友(2013-05-11):
引用 网友A:
按照软件界面连线就可以,软件打开,接上vbar就有连线图

学习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