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点焊机,单位收得一个三相变压器,怎么接线做单相变压器用

楼主(2012-12-19):
单位设备拆迁,收得一个三相变压器,输入三相380V ,输出三相6.5V,功率5KVA,重量55公斤。次级使用的是紫铜带,3mmX10mm,两根并绕。也就是60mm2,今日抬到楼上家里,傻了眼,家里那来的三相电??

大家看看照片,现在我的想法是做一个点焊机,但不知怎么接线好。

我现在是把220V接在了三相输入的两个接线柱上,输出只有4点几V,输出电流还可以。另外两组输出也有2点几V,电流很小

能把三相输入端并联后接到220V的家用电上,再把三相输出端并联,作为点焊机的电源吗??线的头尾有制约吗?

网友:
好牛啊,比我的重一般。4点几伏做点焊机刚刚好啊。

网友:
楼主如果你的变压器初级是星形链接 会有三个头连在一起,你把220v接在独立的3个中一个另一个头接在接在3个头连在一起的一端次级就可以输出额定电压了,如果初级是三角形链接,则没有公共端,那么你只有更改绕组的匝数了

网友:
擦。55公斤。这么大的变压器。。D个电焊机都没问题。。点焊机有点浪费

网友:
不用改,三项接一项即可,输出4伏、2伏刚刚好,直接用就可以做电焊机,足够用。

楼主:
我的变压器初级是三角形链接的,只有三个接头,只用一组组绕,按理说是要380V的电压,我直接把一组接220V,等于是减压工作了,还浪费了两组初级组绕,这样功率就小了很多

我现在想把三组都用起来,怎么接线啊

楼主:
刚试过了,变压器是三角形连接的,220V随便接两个接线柱,三组都有输出,两组各输出2.1V,一组输出4.3V,

我觉得这样功率还有很多没有利用,我想把三组输入都接上220V,三组输出并联输出,可以吗?

当电焊机是希望不大了,输出电压太低,变压器又没有多余的空隙了

网友:
初次级都并联,为了不並错,你一组一组来並,每並一次用表测一次,原则上并联不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不错让你碰到了,机会难得,变压器从原理和结构上来讲可以直接用点焊,不需要费事去改动

网友:
三角形接法另一相接一个合适的分相电容试试。

网友:
不能并联的,要并也只能并两相,其中一相要空着

网友:
藤椅 说的非常清楚了。这样的变压器都是星形接法。仔细找一下三个绕组的尾端。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
星形接法的无法弄,除非拆了重新绕

网友:
楼主当电焊机你得改绕组,要不起弧电压不够,况且还得有反绕组,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可以把六个头打开,找出首位头,首段3个连在一起,尾端3个连在一起,不过次级电压就低了

网友:
好个大家伙啊

网友:
可以试并一下,最好用小变压器接个12V低电压试,中间那组正接两边两组反接。

网友:
点焊机都是变压器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