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四轴手工DIY,更新简易云台和FM天线

楼主(2012-12-19):
MWC四轴整体

电机和桨,拆掉白色圆盘

机身布局

简易云台

FM天线布局,我X,软天线有1米长,没法子就菱形缠绕,然后接铜质伸缩天线,嗯~当尾巴,分前后还不错,前面有红灯
称了下,是53.86盎司,约1500克

基本上定型了~过几天焊一组气压和罗盘就差不多了

网友A:
白色圆圈搞不懂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圆圈搞不懂是做什么的?

桨下面的?计划装在电机上面的,挡住电机散热孔喷射的气流,如果不挡住,电机散热孔喷射的方向是上方,桨的气流方向是下方,有冲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下面的?计划装在电机上面的,挡住电机散热孔喷射的气流,如果不挡住,电机散热孔喷射的方向是上方,桨 ...

没见过更糟的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更糟的建议了

那应该怎么改?

网友C:
脚架什么材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改?

那种气流理论上是向心的。。。产生的效果只是水平方向扭曲气流

空转的时候手放上下基本上感觉不到。。

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气流理论上是向心的。。。产生的效果只是水平方向扭曲气流

好吧~拆下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什么材质

铝合金……下面的两个管子是不锈铁,空心的

网友D:
脚架看着不错,就是觉得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脚架看着不错,就是觉得有点重

加上电池和桨也就1700g……铝合金重不到哪里去~下面的两根管子重一点(其实没重多少)是为了重心向下……

网友E:
FM天线相机在加上双轴云台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M天线相机在加上双轴云台就更完美了

我也想啊~预算不足~没钱

网友:
我也是硬挂也是没钱

楼主:
明天测试这个绕法的天线效果又没有打折扣

网友F:
好NB的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NB的脚架。。。。

比起能收放的脚架咱可不算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起能收放的脚架咱可不算什么=。=

结实啊,摔不坏。。。。。。。。。。。。。。。。。

网友G:
楼主这个fm天线 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fm天线 效果好吗

效果不好,正在做新的天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效果不好,正在做新的天线

楼主有没有解决fm  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解决fm  这个问题啊

做好了,明天安装,过几天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解决fm  这个问题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917

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