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恒龙RX-18接线

楼主(2012-12-19):
求助!恒龙RX-18中CN9接线都对应的是什么?最近给小朋友修坦克找不到火炮俯仰动作了!

网友A:
和大灯共用正极

网友B:
三根线的那个头,红是正,主板上八心头从左往右第三脚开始依次俯仰负极伸缩负极和正级

网友C:
CN9就是接炮塔上所有功能的位置啊,炮管没升降可能就是插头没有插紧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是电机出了问题,换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