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合适 做车刀柄?

楼主(2012-12-19):
向老师傅们 咨询: 12X12的  304不锈方钢 ,做车刀柄 合适吗?

网友:
太奢侈了,不好焊,刀头都是用黄铜焊上去的,不透钢好像和铜不好焊的!

网友:
估计lz是想做用数控刀片的那种刀柄吧?应该是可以的,不过铣加工也比45#钢困难点。

网友:
刀柄一般都是45#钢锻打地。

网友:
用不着用不锈钢。

网友:
a3四十五号钢就行了

网友A:
不鏽鋼太軟不太適用

刀桿材料要選用硬度大的
所有的防震刀桿都一定是鎢鋼製的
因為越硬震動越小
車出來越漂亮

台灣製焊接車刀(上面幾乎都寫個瑞典鎢鋼刀,其實只有刀頭是用sandvik的而己)一律使高碳鋼
鍛造成型後淬火而成
焊接車刀沒後續加工工藝
煬上鎢鋼就搞定了
所以連回火都不作
上次想把5分(15.875)車刀銑成4分(12.7mm)來使用
因為我的床只能夾4分車刀
用日本nachi的銑刀沒辦法加工
要用鎢鋼銑刀才行

替換式車刀的材質就很雜了
有祖國製的s20c(a3鋼)
台商製品用的是s45c中碳鋼
台灣及進口製品用的是s80c高碳鋼.白十字,綠十字.鎢鋼.........什麼都有

网友B:
使用汽车板簧(弹簧钢60si2Mn),,16毫米厚,一般钻头搞不动,,,,做刀杆,,很奢侈

楼主:
谢谢ydnline  及各位师傅的指导。  准备改做个小数控车, 我是想做几把  数控刀粒的刀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汽车板簧(弹簧钢60si2Mn),,16毫米厚,一般钻头搞不动,,,,做刀杆,,很奢侈

是轮子上弧形的减震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轮子上弧形的减震钢板?

重载汽车,,三友,,斯太尔,的弓子板

网友(2013-02-04):
引用 网友C:
是轮子上弧形的减震钢板?

退火,砂轮磨行不行?

网友:
家用小车车刀一般都很细,尽量用弹簧钢或者45号调制,304太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鏽鋼太軟不太適用

刀桿材料要選用硬度大的

用了硬的车刀
就会发现小刀架太软也不行。

网友:
304太软  如果非要用不锈钢的话 可以考虑630

网友:
弹簧钢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