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门航拍,不知道是玩多轴,还是玩固定翼

楼主(2012-12-19):
玩电直有段时间了,以后想玩专业点的航拍,

不知道是入门多轴好,还是固定翼好,

我现在有个华科尔的DEVO8S的控,如果入门多轴,华科尔就有现成的入门产品,

如果入门固定翼,好像华不产固定翼.

求赐教,

网友A:
多轴稳!功能强大!灵活!但是不知能能不能高空!固定翼可高空!不太灵活!对于狭小地方!!一般的视频都是多轴!!个人意见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稳!功能强大!灵活!但是不知能能不能高空!固定翼可高空!不太灵活!对于狭小地方!!一般的视频都是 ...

多谢老A,

续航时间来看,是不是固定翼飞行时间会更长呢,
多轴一般飞行多久,固定翼一般飞行多久,

网友B:
那就用直升机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直升机吧,哈哈

主要是电直的飞行时间太短,

不知道多轴飞行时间能不能长一点,

网友:
想时间长就上油直!多轴和电直差不多!航拍载机不大问题!玩过的都知道,云台最让人蛋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直的飞行时间太短,

不知道多轴飞行时间能不能长一点,

都差不多!!不太清楚!!!

网友C:
直机一个电机.多轴多个电机.你说呢?旋翼的话.不旋了就往下掉.固定翼的话还有翅膀可以滑.固定翼飞得久飞得远飞得高.多轴飞得又稳又灵活.直机除非油直.不然算了吧.
还有想问一下.
华科尔的8S好不好用?最近在纠结升级控的问题.不知道是天8还是DEVO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机一个电机.多轴多个电机.你说呢?旋翼的话.不旋了就往下掉.固定翼的话还有翅膀可以滑.固定翼飞得久飞得远 ...

DEVO8S这个控还可以吧,  我没用过其它的控,所以不知道怎么评价,

我平时用8S这个控,不管是练习模拟,还是玩真机,都挺好的,手感还可以.

我最早用过SM600的专用USB模拟器,那根本 就没有手感,

网友D:
我已经放弃四轴了,时间太短。。最主要的是太危险了。

网友E:
多轴航拍和固定翼FPV双修的我飘过……有问题可以PM我

网友:
初入fpv的话建议从固定翼入手,固定翼飞翔的感觉不一样,设备简单些,搭配没这么考究,调试容易些,适合入门。多轴主要是航拍,挂相机,设备搭配考究,需要对fpv有过感性认识后尝试。特此建议。固定翼小炸不怕,多轴翻下来银子可是哗哗的,更蛋疼的是研究没透,设备机架等搭配不合适结果还是银子哗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放弃四轴了,时间太短。。最主要的是太危险了。

四轴为什么那么危险呢,

多轴都很危险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轴航拍和固定翼FPV双修的我飘过……有问题可以PM我

那我现在入多轴还是入固定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为什么那么危险呢,

多轴都很危险吗 ?

一般固定翼都是去郊外玩,所以危险性也小。
四轴一般都是市区空旷地玩,这个东西很容易失控,砸着车事小,
要是砸着人,1公斤以上带着旋转刀片的东西!你就等着把几年的工资搭进去吧!

网友:
你就等着把几年的工资搭进去吧!-----可能自己还要进班房
上固定翼吧,那才有展翅高飞的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入多轴还是入固定翼呢,

你现在是什么机型都还不会飞?还是会飞某种机型了呢?

网友:
你的目的是航拍,决定于你要拍什么? 定点的景、固定的场合(比如结婚),那就一定要多轴;如果是拍风景、动感强,那就固定翼。另外,感觉你没有飞过普通固定翼或技术不高,如果是这样,那你从多轴开始,加了飞控,平衡模式,你把遥杆打到底,不是油门哦,指其它三个通道,它都不会掉,不像直升机。你有直升机的基础,多轴实在太容易控制了。反过来说,直升机太难控制了太难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是什么机型都还不会飞?还是会飞某种机型了呢?

我玩电直有段时间了,

目前
2架MINI CP
1架02S
1架MASTER CP
1架450
1架480,

我的控是华科尔的,不管玩多轴还是固定翼,肯定就用这个控了,8通道的控,够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玩电直有段时间了,

目前

有直机的基础的话建议还是多轴吧!不过多轴多用于航拍,而并非FPV(第一人称视角飞行),因为多轴的飞行能力都来源于动力。FPV的飞行距离和高度相对会高很多,如果多轴飞到那个距离和高度后没有电了,后果可想而知。而固定翼多用于FPV或者高空测绘航拍

网友:
固定翼简单!

网友:
说白了· 多轴都超出了航模的界限了·
它就是一个飞行器·        主要的还是拿来拍摄东西用·
远航什么的根本就不适合          喜欢玩儿刺激点的我觉得还是选固定翼好!
还有  多轴根本就不属于FPV·    那只相当于一个监控作用·     随便搞个摄像头搞一套图传就行了
多轴烧钱烧脑筋    玩儿过多轴的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直机的基础的话建议还是多轴吧!不过多轴多用于航拍,而并非FPV(第一人称视角飞行),因为多轴的飞行能 ...

哦,明白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FPV更刺激一点,真机模拟飞行的感觉 ,
多轴就是从一点看向另一个点,没啥感觉 ,用来拍定点景色啥的比较好.

那我就先入个便宜点的小多轴,以后再玩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