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雕刻机。大家帮我看看我这样的结构行不行。

楼主(2012-12-19):
计划行程X:2000mm     Y:700mm    z300mm

z:4根到导轨,丝杠安装在4立柱中间。

网友:
机头能悬那么远干活,都是立铣了,

楼主:
东西有点大的。这样的结构不知道到时候总体稳定性如何

网友A:
结构不科学。。。应该尽量避免杠杆。。

你这还不如直接移动龙门算了。。。

网友B:
借贵贴问个问题。两根20的光轴500长,负重有十多公斤。z轴移动到中间位置,型变有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科学。。。应该尽量避免杠杆。。

你这还不如直接移动龙门算了。。。

最开始也是想龙门的,但是龙门主要是x轴两个 导轨安装面相隔太宽 ,没有这么大的机床加工,还有就是导轨配上去后,700mm的间距 ,如何彼此相互校平是个问题。

这种结构其实在 “马扎克”加工中心上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贵贴问个问题。两根20的光轴500长,负重有十多公斤。z轴移动到中间位置,型变有多大啊?

用ugnx可以有限元仿真的。。。。。自己试试

网友:
你这个和移动龙门没什么分别。

网友:
太深奥了。看不懂。

网友C:
加工难度大,不好调整。

网友:
真要这么做的话,X轴导轨做成一高一低试试

网友:
有现成的结构   但是你机头伸出太长   立柱下面就靠4个滑块也撑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难度大,不好调整。

要简单的话其实龙门结构最好。但是 底座太宽,两条导轨校正太有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工难度大,不好调整。

同意,除非上铸铁。这个蜂窝一样的如果用普通A3钢就算做出来估计也要变形。

网友:
要受力分析验证,看你变形量可以承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