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刀后与开变频器后都会跳回紧急复位,且没有提刀。请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12-19):
       按照林大夫的MACH3对刀教程,自己接了一个对刀器。对刀有反应。一碰即停。图标也显示正常,但是没有提刀的动作,而且对刀后停下来就出现紧急复位闪动。再次点开紧急复位以后。开变频器一运行。又跳回紧急复位。请问我是不是哪里有地方设置不对?附上两张图片。我发现输入电机Y--这个选项里面有一个参数与我设置的对刀器的位置是一样的。是不是会这个影响呢?因为我对些不熟悉。设定的参数都是买控制板时商家给我的,所以我不敢乱调。还有为什么我对好刀以后没有提刀的动作?这是不是对刀的代码哪里没有设置好?
就是这个PIN 15.我用的对刀端口也是P15

与对刀端口PIN15是不是有冲突?实际上图片上打勾的接口我都没有接线。但因为是厂家设好了我不太敢乱动。

这是控制板,这个商家卖了我东西和给我MACH3相匹配的文件后。重来没有理过我,有很多时候想请教他问题。重来不回。我明白像我这样刚学习的人会有很多问题,可能会打扰到他,但我也不是死缠烂打的人,他不回我就算了。但有次因为我自己个人失误弄坏了一块控制板,我在他买了一块新的之余。我说把坏的能否修。说了可以之后。重来没给我地址。这样的商家我祝你生意兴隆。若不是当时啥都不懂。谁会买这一大套。
小弟阳台党,刚弄好了自己的小工作间。

网友A:
你的键盘缝里肯定有很多渣

网友B:
限位开关好对刀冲突了, 改另外的, 或者把限位开关那个禁用。

网友C:
电脑跟机器放的好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位开关好对刀冲突了, 改另外的, 或者把限位开关那个禁用。

原来是这样啊.请教一下.你说的限位开关的是不是我图片上Y--那个P15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跟机器放的好近啊。。。。

干扰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所以放得再近也没事.原来有干扰.把电脑搬回室内还是有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键盘缝里肯定有很多渣

呵呵.现在暂时这样吧.我也打算把显示屏和吧键盘架起来.现在挺挡地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干扰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所以放得再近也没事.原来有干扰.把电脑搬回室内还是有干扰的.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啊/?

     电机接地,机壳接地,变频器接地,CNC电源接地,电脑机箱接地,如果还是有干扰,就分电源,基本上能解决所有干扰.什么滤波器都不需要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阳台怎么接地?谢谢 我也是阳台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阳台怎么接地?谢谢 我也是阳台党

为了这个干扰,我查了一下2000年以后的房子都会有地线的。我是找了小区的电工检查了插座地线有没有通。然后就是直接把我要接地的地线绑在一个三角插座的地线口上一起插入插座就可以了。现在干扰一点都没有了。

网友(2013-06-06):
简单接地不是一颗长点的铁钉往墙上一钉就搞定了吗

网友:
接地有要求的 ,不是随便一颗钉子打在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