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控求助.飞FPV和四轴

楼主(2012-12-19):
先谢谢各位大虾.别看我的军衔.那是灌水灌出来的.至今还用着天7.虽然用着也舒服.呵呵
如题.求一个控.
主要是飞FPV和四轴.
我知道这个价钱飞fpv不给力.但是我只飞半径4公里左右的(不是用四轴飞吖.用冲浪者.因为目前只有这个比较适合).所以加个增程应该也差不多了吧!这样的话2.4g的是不是就行了?(最近入手了一套5.8g500mw的图传还有14db的平板天线.所以考虑2.4g的控)

在TB上看到有:
天地飞8(感觉有点 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华科尔DEVO10(接收贵了点.其他都还可以)
天地飞9(太贵.不够米.而且最近问题多多.不是没得选的话不考虑这个)
FUTABA T6J (这个才6通.感觉不够用.所以还是算了吧)

还有想问问天8X可不可以用72M的高频头?还是要天8S才可以?72M是不是飞FPV比较好?这个的接收种类多.价钱也相对便宜.

DEVO10.这个10通的.还是双向传送.不过10通的接收155.其实6通7通8通的也是130

目前就考虑了这两个.看了下比较详细的参数.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老鸟指教!

回到重点.求推荐.再谢!

忘了说800左右

网友A:
T8FG。。。最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最合适了。。。

忘了说,是800左右的,呵呵
那个太贵,学生党玩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是800左右的,呵呵
那个太贵,学生党玩不起

那就天8X吧。。。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