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新手 新新手 请问大侠们什么飞机性价比高 而且可以安装摄像头?

楼主(2012-12-19):
如题 原来没有接触过 谢谢 大家

网友A:
安安分分的从飘飘机入门.其他的不要想那么多

网友B:
摄像头那种高端的东西还是等楼主飞明白了再考虑吧,新手固定翼入门,飞飞塞斯纳吧,不过开始还是要勤练模拟器哦…塞斯纳也能挂摄像头,不过那只能简单航拍,如果是fpv的话貌似设备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那种高端的东西还是等楼主飞明白了再考虑吧,新手固定翼入门,飞飞塞斯纳吧,不过开始还是要勤练模拟 ...

0  我就是不懂 先问问 看了几个 航拍的 视频 就有想闹一个的冲动

网友C:
MD小赛。。。帮IPHONE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MD小赛。。。帮IPHONE都可以

你也不怕飞丢了

网友:
随便买架练习机,都能装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那种高端的东西还是等楼主飞明白了再考虑吧,新手固定翼入门,飞飞塞斯纳吧,不过开始还是要勤练模拟 ...

谢谢 你 我会好好向前辈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