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纯新手 问一下哪种的飞行器性价比高啊?需要什么配置 谢谢大侠们

楼主(2012-12-19):
如题 我原来没有接触过 所以弱弱的问一下 请勿喷

网友:
性价比么~3轴的吧~毕竟只要3电机+1舵机就行了~2轴的不熟悉的有点悬,而且灵活度远胜4轴

网友:
2轴的吧~

网友A:
四轴吧  3轴你连舵机都不知道咋安装 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吧  3轴你连舵机都不知道咋安装 不好弄,

什么牌子的性价比高啊?

网友B:
动手能力较弱 那就
朗宇 2212(XXD震动实在是大)如果想挂点东西那就2216  八九百的KV配10寸桨
30A/20A电调(2216可以20A)
450的架子(注意匹配飞控)
飞控的选择各有各的说法,有钱人那就直接DJI或者零度。对于新手我个人推荐MMC10,就是以前的FF。这个飞控优点是还算稳定不用折腾,新手调KK、MWC会丧失激情的,当然缺点也显而易见,基本没有可以自己调节的,而且没有固件更新,也算是小众。入门了以后可以尝试些其他的。
PS:兔子飞控很多人在用,应该也还不错,论坛也很火,我个人没有用过,持谨慎态度。至于定高、GPS这些就当个添头好了,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的性价比高啊?

你要买成品啊,那除了大疆F450,啥的没几款,你还是潜水吧

网友:
路过,帮顶,我也想入口一套正潜水学习中,不知道飞控需要调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较弱 那就
朗宇 2212(XXD震动实在是大)如果想挂点东西那就2216  八九百的KV配10寸桨
30A/20A电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以后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买成品啊,那除了大疆F450,啥的没几款,你还是潜水吧

谢谢 以后多多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