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APM2做飞控飞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我用APM2做飞控,电调是好盈4in1 20A的,在安装完成后,推油门、四个电机转速明显不一样,甚至不转,拨动方向等拨杆时,比如把方向向左拨动时,左侧的电机马上就停转,向右拨动时,右侧停转。是什么原因啊?谁能帮我解答一下?
本来想把桨叶按上,演示一下实际情况,可是飞机突然启动,然后一地鲜血,右手小指被切开一半。所以有问题的视频没有了,我的惨状照片给大家开开心。对了,还有我家门口的擎天柱.

楼主:
我的小指还缝了一针,因为指头小,不好打麻药,所以只能咬牙挺着,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泡泡老师的教程

万分感谢您的帮助,我就是照着那个教程安装的,可是电调不一样,有些麻烦。

网友:
先不要上浆调试 调电机油门行程  跟电机转向 没问题了 在上浆

网友:
99%是电调行程没校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一会我再调着试试。图新鲜弄了一个4in1的电调,安装和独立的电调不一样,我都怀疑按错了。我总是办这种事,又悲剧了。顺便悼念一下我无比灵活的右手,我能拿球拍,拿刻刀,能画图、能喷血的右手啊

网友:
调机要小心呀

网友B:
提醒一下:不同的版本BUG不同,注意,如果2.73的,飞回来后放在地面时会有自动启动的现象,2.81防止waypoint时乱跑,好赢4合1的电调和我手里的DJI电机及APM 兼容性不好,有时电调无法初始化

网友:
我也是用四合一电调的。你应该是没校准电调。先校准电调后,电机不要上浆启动看看。如果好在上

网友:
打飞机打多了,这回被飞机打了吧。。

网友C:
apm教程第一要素,安全,第二,没必要的时候不要上桨

网友:
lz辛苦了,慰问……

网友:
从LZ那里吸取教训了,啥时候都要想到安全放第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不同的版本BUG不同,注意,如果2.73的,飞回来后放在地面时会有自动启动的现象,2.81防止waypoin ...

我的电调也是不稳定,通电后各种情况。
有个事请教您,电调上S1、S2
那四个接口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麻烦您有时间给讲讲。谢谢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
然后还要在地面站找平

网友:
多做两次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慰问能喷血的右手

网友C:
这种电调也是要四个都校准的。

网友D:
APM不太确定,我的APM是连固定翼的,多轴上用的海盗。

APM和海盗应该一样,都是直接用飞控校准电调的,一次把所有电调全都校正了,很方便。

我是8轴,两个4合1,现在已经坏了一个了,不过像LZ这种离奇的状况倒是还一个都没遇上过。就是有时候炸鸡以后,油门拉到最低,电机还是会转,停不下来,只能拔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PM不太确定,我的APM是连固定翼的,多轴上用的海盗。

APM和海盗应该一样,都是直接用飞控校准电调的,一 ...

请教下,APM和海盗飞控哪个更好些?飞多轴,硬件配置哪个好“?还有您是用4合一电调的,如果出故障,是坏一个电机的输出还是4个都坏掉?恒力4225电机用这个电调够吗

网友:
又是好硬4合一的 还好我买了退了
厂家居然说产品质量没问题 就做了一次软件初始化就好了 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APM和海盗飞控哪个更好些?飞多轴,硬件配置哪个好“?还有您是用4合一电调的,如果出故障,是坏 ...

个人觉得还是APM超值点,因为海盗只能飞多轴,APM多轴、固定翼、直升机、电动车通吃。

我的电调有一路输出有问题,电机在油门速度低的时候会卡,转不动,电机还会发热,我打算把这个4合一装到固定翼上去,直到4路输出全挂掉~~~

我不太了解你的4225的电机,你可以看看厂家的数据,电调的电流不应小于满油门时的电机电流。还有就是电机的厂家建议使用几S的电池,如果大于4S的话,这个4合1不支持的。

网友:
很惨的说    一开始也被打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APM超值点,因为海盗只能飞多轴,APM多轴、固定翼、直升机、电动车通吃。

我的电调有一路 ...

你海盗飞控现在飞的怎么样,稳吗?有风时抽动厉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海盗飞控现在飞的怎么样,稳吗?有风时抽动厉害吗

飞几次摔几次,之前是因为电机顺序不对,离地就翻跟头。

后面调好了电机顺序,能离地了,结果一没注意又从水泥护坡上摔了下去,现在有一路电调有问题,在等新电调到手。

飞得太少了,可能加起来飞的时间都不够用掉一块电池的,所以也没法评价,不过感觉啥参数都没调,飞得也还是挺稳的,当然还没有到可以丢控的地步。因为是在院子里试飞,没有开阔地,都是离地50cm贴地飞,不敢飞太高,所以抗风怎么样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几次摔几次,之前是因为电机顺序不对,离地就翻跟头。

后面调好了电机顺序,能离地了,结果一没注意 ...

哦,我现在玩的是哪吒,想出掉换个APM2.5的,但这飞控玩的人太少,都不敢贸然的入手呢,

网友:
你可能是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接错了  检查线有没有接对线    我有过同样经历    当时年少轻狂,认为遥控关了接收机可以乱接   结果电源没拔,电机突然全速,还好浆断了  不然断的就是我的手指了

网友(2013-03-04):
电调也是要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