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子焊了若干自用的东西,自己感觉电焊水平总算有点进步,这样的焊缝算入门了吧?

楼主(2012-12-19):
第一次用电焊的时候,是在加工店里,把别个的电线都烧了。。。。

后来自己买了个手提的,,,

这玩意家用真方便,焊撮箕,焊锤子,焊水塔,焊架子。。

目前在焊雕刻机的架子,,估计有几十公斤。。。打算水箱电控箱都做到上面。。。

用的次数多了。。感觉不像刚拿到焊机的时候那么乱七八糟了。。

这样的焊缝算是入门吧???

网友:
楼下请回答

网友:
像个黑色的大毛毛虫

比我焊的好多了,我还焊不出鱼鳞。

网友:
我一开始也是焊不好

网友:
恭喜楼主,过些时日该去考焊工执照的时候了。

网友:
凑合了。焊把掌握的不均匀。哈哈。比我焊的强多了。

网友:
点睛,就是树上的毛毛虫。大学毕业了不需要再读书了。

网友A:
我平焊还凑合,就是立焊不会啊。焊条一搭上铁水焊渣就朝下流一不小心就把铁管子烧透了,请楼主给指点下,我学习学习。

网友:
焊得很牢固,但是不好看,还需要后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平焊还凑合,就是立焊不会啊。焊条一搭上铁水焊渣就朝下流一不小心就把铁管子烧透了,请楼主给指点下,我 ...

哈哈,,哪里指点哦。。我完全是半吊子。。。

所有的东西我都放平。。。不能放平的,,就一点一点的焊,,不敢连着,连着就乱流了。。

网友:
焊的比我的漂亮多了,我焊的还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疙瘩。

网友:
焊得不错,就是凸了点

网友B:
電流再小一點就更完美了
第一張圖右上角有焊蝕現象且飛濺物過多
表示電流調的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流再小一點就更完美了
第一張圖右上角有焊蝕現象且飛濺物過多
表示電流調的比較大

呵呵,确实。用的2.5mm焊条。。。。。电流是120A

懒得去扭旋钮,,,因为3.2 2.5 都是随便抓着在用。。。。

网友:
高手了,我还没试过呢

网友:
焊的非常好

网友:
比我强多了

网友C:
为何我看到的好像 都是一块板,试试有焊缝的板。难度大点,再就是薄板,小于2mm一下的。。。。

网友:
120A 稍大了点,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我看到的好像 都是一块板,试试有焊缝的板。难度大点,再就是薄板,小于2mm一下的。。。。

都是角铁的拼接位。。。

有缝的很烦人,,有些尺寸没做好,,间隙很大的,,我是用没药皮的焊条边填充边焊,效果还行。。

薄板一直掌握不好,,上次焊油盘,,2mm的铁皮,我硬是焊了无数次,,主要是夹渣,焊线不连贯之类的,,,因为怕漏水,所以稍不满意就用角磨机打掉重新焊。。。

非常薄的那种我是彻底不会弄,,一碰就穿。。。

这个是焊雕刻机架子,,,里面中置个水箱,,认清了自己技术不行的现实,因为我一直做不好薄铁皮直角焊接。。。。。。,所以想了个偷懒的办法,我直接用角铁焊个框子,,然后按尺寸切好铁皮往四面盖着焊,,,简单多了。。。。

网友D:
不错 电流有点小了  ,如果是一次焊成这样子 那么就是你手抖了

网友E:
楼主赶快去弄个焊工证,不然要小心了。。

网友:
上次找别人焊了点东西!师傅刚点二下,去接电话了,我顺手拿起来点了一下,把师傅焊的给点掉了…

网友F:
凑合了,但是很明显拿焊钳的手不稳,每一点波动在上面都反映出来了。熟练工种,越练就会越好。

网友G:
问一句铁板是多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角铁的拼接位。。。

有缝的很烦人,,有些尺寸没做好,,间隙很大的,,我是用没药皮的焊条边填充 ...

电流倒是不大,应该是焊条距离工件比较远造成的(喷弧),而且能焊成这个样子 而且焊透了,就很不错了。

没必要在好了,难不成以后还要焊接出来的东西,要一面焊接,两面成型啊。

我以前公司做的焊接机械臂才可以达到很平的鱼鳞纹,而且还要很好的二保焊机才可会比较快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电流有点小了  ,如果是一次焊成这样子 那么就是你手抖了

最近是有点腰酸背疼腿抽筋。。。不过那波纹是画出来的。。。按照优库上的视频教程,画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赶快去弄个焊工证,不然要小心了。。

呵呵,,我这里穷乡僻壤的。。。没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句铁板是多厚的,

这不是铁板,,是角铁。。。废旧的。。边长5cm,,厚度没量,感觉比较厚实,老货没偷工减料,应该是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凑合了,但是很明显拿焊钳的手不稳,每一点波动在上面都反映出来了。熟练工种,越练就会越好。

确实。。。工具要不停的用才能熟练。。。

希望若干年后,我也能随心所欲的焊接高难度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确实。用的2.5mm焊条。。。。。电流是120A

懒得去扭旋钮,,,因为3.2 2.5 都是随便抓着在用。。 ...

你用的电流3.2的焊条还可以,2.5的电流大了。选用电流主要是凭经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电流稍大一些。电流参考值在焊条盒上都有标注,但是电缆的长度工件的厚薄都有所变化。一般可以这样选用 I=10*D*D。比如直径4.0的焊条选用电流=10*4*4=160安培左右。看你的焊缝电流偏大。手不稳。电弧离工件太远。要尽量压低电弧,可以减少飞溅。

网友:
比我烧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角铁的拼接位。。。

有缝的很烦人,,有些尺寸没做好,,间隙很大的,,我是用没药皮的焊条边填充 ...

薄板可以这样焊,第一遍焊缝不要求成形好看。在焊缝上间断的点焊,然后再断点处再点焊,直到焊缝都点满为止。或者是很快的焊一遍速度尽量快,焊缝细而薄,第二遍再焊就方便多了两种方法是等于给焊缝处加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近是有点腰酸背疼腿抽筋。。。不过那波纹是画出来的。。。按照优库上的视频教程,画椭圆。。。。

这种焊缝不用运条。就是所谓的画椭圆,运条一般都是在比较宽的焊缝上才用的到,看你的焊缝我一开始以为是电流小,焊层多造成的,焊缝不均匀,焊缝的宽度是板厚的1-2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焊缝不用运条。就是所谓的画椭圆,运条一般都是在比较宽的焊缝上才用的到,看你的焊缝我一开始以为是 ...

熟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焊缝不用运条。就是所谓的画椭圆,运条一般都是在比较宽的焊缝上才用的到,看你的焊缝我一开始以为是 ...

专业的,用的术语名词也是专业的,可以参考学习。

另:楼主的焊接水平尚未达到初级焊工的标准,估计是没有名师指导,导致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确实。用的2.5mm焊条。。。。。电流是120A

懒得去扭旋钮,,,因为3.2 2.5 都是随便抓着在用。。 ...

3.2的焊条电流120差不多,2.5的焊条用120大了点,
鱼纹看来感觉摆动距离挺均匀,但前进速度不是很均匀,想鱼纹好看,可以每次摆动时前进的距离短点,眼睛要看熔池别看焊条,还有就是走“z”字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