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个 NAZA -M +GPS 玩玩 大家有什么建议啊·?~

楼主(2012-12-19):
打算买个 NAZA -M +GPS 玩玩 大家有什么建议啊·?~

网友A:
好,我一直在用,naza的定高很不错,gps就算没有信号,罗盘的功能也能帮助我锁头,再也不怕分不清方向了。

网友:
很不错,我的在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都好好的,很值得用

网友:
值得拥有

网友B:
做好炸机准备就可以出手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如果只飞姿态和GPS,不用高级功能,NAZA 与WKM十分接近,甚至占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炸机准备就可以出手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迟迟未入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迟迟未入手啊··

怕个鸟啊   3套NAZA才一套WMK   WKM也照样炸 所以想想挺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个鸟啊   3套NAZA才一套WMK   WKM也照样炸 所以想想挺合算的

俺们不是有米之人··伤不起啊···现在NAZA 在淘宝上价格多少·?

网友D:
值得拥有 NAZA +GPS ..但是不要用会大疆的电机和电调就好了..
1)电机我建议用T-MOTOR 2216 900 KV 或 RCTimer 2217 930kv..
2)电调找有Atmel MCU 处理器的在刷去SimonK Firmware就很稳了..不会有果冻效果.
刷了SimonK Firmware的电调反应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值得拥有 NAZA +GPS ..但是不要用会大疆的电机和电调就好了..
1)电机我建议用T-MOTOR 2216 900 KV 或 RCTi ...

新手学习,你的意思是果冻是由电调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学习,你的意思是果冻是由电调造成的?

我试到是果冻是由电调造成的.当然电机也会有少少的影响..就是那些电机和浆的配搭不对的那种
大多的电调都是300ms. 大疆的400ms..但是原产的驱动有很多设定对油们的反应受到限制.
SimonK FW 是写給多旋翼飞行器用的油们的反应很快..

网友F:
用起来不怎么样,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起来不怎么样,不稳定

你以用了simonk FW在电调上了??
什么机机,电调.电机和浆多少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以用了simonk FW在电调上了??
什么机机,电调.电机和浆多少吋的??

NAZA这个东西你别对他抱太大希望,你用了就知道了,说不清哪一天就莫名其妙的炸了。(我的是X650飞机、好盈30A的电调、朗宇2814电机、APC1038的桨)

网友:
我是新手,刚买的大疆F550+NAZA+GPS全套的,以前也没有飞过多轴,今天首飞了2块电池,感觉非常好。就是东北太冷了,一块电池没飞5分钟就报警了,还没有过足瘾就得回家了。哪天充了电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NAZA这个东西你别对他抱太大希望,你用了就知道了,说不清哪一天就莫名其妙的炸了。(我的是X650飞机、好 ...

你的问题会不会那"好盈30A的电调"??现在的好盈30A是用SiLabs MCU ..
你换一个Atmega MCU 的电调刷SimonK FW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我一直在用,naza的定高很不错,gps就算没有信号,罗盘的功能也能帮助我锁头,再也不怕分不清方向了。

我怎么不知道还有什么罗盘功能,请详细说说,

网友G:
naza应该很好上手,dji的电机千万不要用,30个小时,保证坏1个。而且没有保修。gps对新手有很好的辅助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naza应该很好上手,dji的电机千万不要用,30个小时,保证坏1个。而且没有保修。gps对新手有很好的辅助操作。 ...

你确定2212 920kv的dji电机  30小时就坏一个啊???真事儿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2212 920kv的dji电机  30小时就坏一个啊???真事儿啊

屁,飞了一年了没事
你这理论真荒谬,30小时换一个,我买了个飞利浦的插座插了一次坏了是不是每个插座都是一查就坏?
人家问主控,你丫的说马达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屁,飞了一年了没事
你这理论真荒谬,30小时换一个,我买了个飞利浦的插座插了一次坏了是不是每个插座都 ...

我是看我楼上说的  所以才问的他  我也不相信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是看我楼上说的  所以才问的他  我也不相信啊

是我回复的时候手抖了。。。本来link他的,不必担心放心买吧,绝对超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是我回复的时候手抖了。。。本来link他的,不必担心放心买吧,绝对超值

DJI 2212电机 920kv的可行么?

网友:
我有经验买来新的4个2212 920kv的dji电机都是坏的...中头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DJI 2212电机 920kv的可行么?

叽歪的人多,我只能说我用的还ok,起飞的时候听一下有没有异常,一切ok就放心飞好了我买了新浆1038简直就是金刚葫芦娃,炸锅几次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