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小白求教,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自己组装一个可调电源,24V3A的电源,参考网上lm317电路做了个可调电压的板子,中学生用的电压表电流表各一个。如下图

先串联入电流表,电压表没接入,输出端接电机测试,电流表显示正常。电压表单独用电池测试也正常。但是,只要把电压表负接线柱接到输出端的负极,电压表马上满偏,力度还不小,同时电流表指针反偏。 卸去电压表,用其它的万用表测输出端电压正常。下图是电压表(左)电流表(右)表头连接的元件,两个表分别是两个量程的,大家中学时用的那种 。
哪位懂的麻烦帮忙解决下,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电压表表头,应该串入一个大电阻量程扩展。

网友:
   ╭══╮  ┌═══════════╮
╭╯让路║═║   我是开车来的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