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年的550E可以直接使用550MM大桨吗

楼主(2012-12-19):
上一年的550E可以直接使用550MM大桨吗   在不改动原来的机子情况下  550MM大桨会打到尾桨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老款550可以上550槳,新款550可以上到600

网友:
亚拓的应该不可以的吧,亚拓的550的飞机小,不是用的550Mm的桨,我了解KDS 550是用的550的桨,还可以用600MM的桨,因为飞机大!

网友:
亚拓550E它本身的设计就具备使用520MM和550MM的大浆,使用520的浆飞行的话,灵活运动,3D飞行动作干净利落,飞行550MM大浆的时候3D动作暴力,声音膨拜.另外550的尾巴长度足够两种型号的大浆安装,绝对不会与尾浆相互干扰,放心使用好了.

网友:
不会,可以直接用550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