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 :天地飞 技术员进入指点

楼主(2012-12-19):
请教:我是天8s的控,玩的是亚托 450 sport ,现购入mini vbar 中 国定制版三轴
陀螺仪
,准备改成无副翼系统,不知咋连线,请给个设备连接图。谢谢

网友A:
你应该问mini vbar 的卖家。。天地飞是不予回答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B:
楼上有理

楼主:
我在“联友机车”店买的mini vbar 的陀螺仪,他们说没用过“天地飞”遥控器,不知道咋接,叫我问天地飞,我晕了。

网友C:
那个卖你VB陀螺仪的商家极度不负责任,
遥控器的品牌和陀螺仪的连接其实主要由陀螺仪决定,遥控器只是在通道定义上的区别,
天地飞的和FUTABA 的通道定义是一样的。
今时今日的服务态度是这样的,就要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