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拆开,再怎么搞

楼主(2012-12-19):
便宜买到2支垃圾丝杆,肯定国产的说,没有品牌,上面砸了几个数字不知道嘛意思。
3210的,长的那条貌似不错,短的那条也是很多人习惯说的:无间隙无回差。外表
还不错,对不?
拿回来把那个白色塑料旋开,间隙和回差立马就出来咯!!!还很大的说。

就是这样的,拿掉塑料挡板就发现里面旷量(好像是这个词,很专业的感觉)很大,间隙很大

螺母上还有数字的,这数字就是敲上去的,看着丝杆还挺亮的,是不是也可以说是8成新啊,在二手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叫3-400啊
呵呵,还有另外一边也有这样的数字,不知道嘛意思,懂的教一教,不要不舍得哦。

这个丝杆怎么修啊!!怎么换珠子啊!看到有些高级丝杆外面有个走珠子的管道,这个没有,珠子是怎么循环的呀,不知道如何
下手哇,高手支个招啊
下面附上拆开的图,原来双螺母是这个干活的

网友A:
不能修,那滚珠好像是根据丝杆选配的,同样丝杆滚珠可能不一样大小.

网友:
换珠子还不如直接买个2手的,费用不低,效果难说

网友:
不管咋样,拆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修,那滚珠好像是根据丝杆选配的,同样丝杆滚珠可能不一样大小.

哇,这样的哦,怪不得看上去还挺新的就报废了,其实很多貌似挺新的丝杆都是报废品

楼主:
难道就这样当废铁了不成,买来也垃圾价.

网友:
先拆下来量下

网友B:
2元1斤我要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不能修好的啦,磨损不是单方面的,珠子会损螺杆也损呀,我有根珠子只小了两丝回差就有五丝了。

网友:
这些很多都是高合金钢的,没精度的话打成刀好了,刀友需要的好原料。

网友C:
白色的部分為擋屑環
若拆掉後發現回差很大的話
肯定是珠子掉光了

一般人無法自行換珠
因為沒測量設備
正常的螺桿裏會有兩種尺寸的珠子
根據測量出來數值下去排列組合以得到最小的回差
二十幾年前的thk絲桿螺母上都能見到手動刻模機刻出來的數值
雙列的有兩個數值,三列的有三個
近年來好像都沒刻了

网友:
间隙非常大,还可以慌动。。。那应该是缺很多珠子。。

珠子都在的话,磨损了也不会有夸张的间隙。。因为磨损几丝,十几丝,,你手感根本就不会很明显。。

网友:
基本上是没救了

网友D:
我倒觉得比较乐观,首先这种是内循环丝母,把丝杆旋下,测量珠粒,多买些,从中挑出最接近的安装,另外从丝母长度上看,好像是双螺母,如果是的话,调整两螺母之间的垫片,要是没能力加工垫片,就把丝母对着拧紧,重新铣槽,经过处理,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应该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元1斤我要了

价格公道。
不过家里没几样废品怎么能算是D友呢,废品也在那放着,心里踏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部分為擋屑環
若拆掉後發現回差很大的話
肯定是珠子掉光了

原来如此,没那么简单的说。
不过即使没修好也有所收获了,学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觉得比较乐观,首先这种是内循环丝母,把丝杆旋下,测量珠粒,多买些,从中挑出最接近的安装,另外从丝 ...

如果能修到普通的浙江的扎制的1605的精度还有搞的,如果网上那些普通轧制的精度都达不到就没得意思了。改天拆试试看。

网友:
支持修,修不好再打成刀卖。。做直播更好。。

楼主:
已经拆开了,丝杆是3210的,拆出来珠子直径大概是4.8mm,因为没有千分尺,不知道该换多大的珠子,打
电话问别人,标准做法是说要测量现在的珠子,然后再配更大4mil或者松动大的话配更大8mil的珠子,貌似不
好搞哦。
不过看到双螺母是这样工作的,其实就和T槽丝杆的双螺母一个意思。一从螺杆旋出来2个螺母就掉开了。

楼主:
现在再到哪里去买珠子呢?还要大那么一点的珠子而且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