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很多电子高手,电子小白求教。

楼主(2012-12-19):
自己组装一个可调电源,遇到很奇怪的问题,24V3A的电源,参考网上lm317电路做了个可调电压的板子,中学生用的电压表电流表各一个。如下图

先串联入电流表,电压表没接入,输出端接电机测试,电流表显示正常。电压表单独用电池测试也正常。但是,只要把电压表负接线柱接到输出端的负极(正接线柱悬空),电压表马上满偏,力度还不小,同时电流表指针反偏。明明电流表没有回路,电压表也只是接了一个接线柱,为什么还会偏转。 卸去电压表,用其它的万用表测输出端电压正常。下图是电压表(左)电流表(右)表头连接的元件,两个表分别是两个量程的,大家中学时用的那种 。
哪位懂的麻烦帮忙解决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你仔细检查线路吧,电压表的表头应该是没有穿电阻的。不知道你串多大。电压表开路不可能动,就是线路的问题,这个没法给你讲,没什么可讲的

楼主:
表头元件是自带的,我只是把它改焊到洞洞板上,千真万确,只要电压表的负接线柱碰电源的负极,2个表马上偏,晚点我试试拍个视频。

网友:
电压表怎么有根黑线接表头中间?为何用15伏电压表,两个大红袍是否分压?如果是分压不是这样接的
开关电源出来再用317调压总觉得很2,真的有需要直接买台电源好像一百多,还有保护好用很多的

网友:
你的开关电源的负极没漏电吧?

网友:
电压表的固定螺丝可能和电压表的正极有接触。把电压表卸下,电表悬空,看看会有什么情况。

楼主:
这个电源,是本着少花钱的原则,将就用就行,317调压板都是自己攒的拆机原件,电表也是学校拿的。电压表正接线柱串了2个电阻(应该是电阻,本来就有的,不是我加的
2.1k和10.5k,中间抽头是0-3V量程,末端是15v量程,基本够用。

下面的测试视频,第一小段是用电子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1.3V到22V可调,第二段是输出10V接一个电机,空载电流大概0.3A多点,说明电流表正常。第三段,是电压表测量一个18650电池的电压,也正常,4V多。最后一段就是电压表负接线柱直接接到输出端的负极,马上偏转。

另外,用测电笔测电源的负极氖管微亮。

),

网友:
来个电压表的裸照看看,可能知道问题所在

楼主:
电压表头的那块磁铁用AB胶粘在面板上,无法拆出。表头本身是个电流表,红色圈中是一个接线柱,其它金属都是另一个接线柱,包括磁铁、指针、螺丝等。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是地线漏电了,检查一下正极是不是接对了或者哪里漏电了

网友:
还是那句话,把电压表与铁壳分离,再接两条线试,看看如何?

楼主:
搞好了,原来自己搞了个大乌龙,面板是铝塑板,个别地方没注意短路了,

网友:
最近好像时兴裸奔,电压表这么裸着用还是第一回见到。
学校教学用倒是挺好,不用拆开就可以讲结构了,连动圈、游丝都看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