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快快显灵!

楼主(2012-12-19):
机器已经接近尾声,在设置软件限位遇到困难,多次阅读中文MACH3说明还是不能理解。求解惑!机械原点和软件限位设置。

网友:
大湿来啦。。我是这样解决的,买了个usbcnc

网友:
鄙视楼上的大湿   我是这样解决的 等我机器好了  再来翻这个帖子找设置方法

网友:
我湿来坐板凳滴,。,,,

网友A:
       我可不是什么大师,也是初级者,我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做的,不对的还望指点。看见你的提问就说下,因为我当时我也遭遇这样的事.  首先必须机器要装好了限位开关。点返回机械原点,机器会按Z,X,Y顺序进行自动找零,到限位开关后自动停止并在显示窗口里归零。。。。在AMCH设置\原点\限位里设置好你要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想问大神 MACH3怎么连变频器主轴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郁闷了好久,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6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郁闷了好久,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654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不懂,进来打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是什么大师,也是初级者,我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做的,不对的还望指点。看见你的提问就说下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