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地飞7通道遥控对拼

楼主(2012-12-19):
小弟无说明书,各位大哥哥帮帮忙,急用

楼主:
天地飞7通道的遥控

网友A:
去天地飞官网下 载个啊。天七按着左边第一个键开机,进入系统设置,然后选择后面的对码(接收机记得上电)。

网友B:
百度天地飞官网,里面有天7的说明书,里面描述的很详细

网友C:
兄弟啊,咋一看标题我还以为要和人打架呢,看了后面才知道是要对频

网友D:
用天七火拼啊

网友E:
开控,选“对频”接收要上电,按住对频三秒放开,,,,,搞定

网友F:
每日阅帖无数,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

网友G:
在控里找到:对码,然后“确定”,控就完事了;下面长按接收上的SET键,指示灯慢闪,不闪了,就对好了。对对摇杆试一下就知道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