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大师,mini cp主无刷取信号在主板哪里,真心求解了

楼主(2012-12-19):
收到一个mcpx的电调,应该是不识别主有刷段的信号,应该要从主板焊接取信号了,求大师图解。。。记得以前SUVSUV说过,不过没有在意!!

网友A:
电调可设定接电机插座或MCU端都可以

楼主:
我收得是98块钱定速那款,之前是用来玩mcpx的,现在接入mcp主电机口取信号无法识别。请问mcp的mcu在哪里??

网友A:
电机座反面右下8脚MOS管其中2脚接电机座相对的另外2脚是MCU接入点

网友B:
红色版电调不用从mcu取信号,直接接有刷电机。关键在电调的输入口,分abc三个,一个是mcpx的,一个是cp的,还有一个是接普通接收机的。具体我忘记了。自己逐一试试,不会冒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反面右下8脚MOS管其中2脚接电机座相对的另外2脚是MCU接入点

请你图示哪个接口是主电调的mcu位置,我只知道尾电调的mcu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版电调不用从mcu取信号,直接接有刷电机。关键在电调的输入口,分abc三个,一个是mcpx的,一个是cp的, ...

聪少终于出现。。我这个电调是蓝色的那款定速电调,肯定软件里设定的是信号类型1,和mcpx适配的。蓝色的这款我看到也有3个信号输入端,也可以换位置的吗

网友:
如图,蓝箭头所指是主mos的输入脚 , 红箭头是主Mos的输出脚。 minicp比较怪异,有些blheli电调可以从主mos输入脚获取信号,有些blheli电调只能从输出脚获取信号。你先试蓝箭头的管脚,不行再试红箭头的管脚,总有一个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