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夜航,四轴失控,就再也没回来

楼主(2012-12-19):
刚开始还挺好,飞着飞着突然间失控了,我就眼见着它朝着一个方向飞走了,打油门都没反应。到周围找了半天,发现有个河道,估计是到了河道里面了。因为当时电显在报警,我本来是要把飞机停下来的.......周围很静很静。
这里发一下配置吧:
电调:好盈4IN1
电机:朗宇A2212+1045桨
飞控:MMC10
电池:Lion 4400 30C 3S
接收机:天地飞6通接收
机架:550机架
外加一个电显和夜航灯
各位大大推荐一个稳一点的机架吧,最好是能用于航拍的。

网友A:
没有设失控保护?

网友B:
这不是机架的问题,

网友C:
怎么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啊,同怜一下,我找了两天了,机毛也没有留下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设失控保护?

我明明是设置了失控保护的,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机架的问题,

我后来想想可能是我的电池没有装紧,而且我原来的那个机没法玩航拍,所以准备换一个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啊,同怜一下,我找了两天了,机毛也没有留下一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明是设置了失控保护的,没起作用。

估计接收机自己都不知道失控了。要是是数字传输,有校验就好了

网友D:
我就简单了……失控就开二次变频增强发射功率再拉回来
PS: FM的~

网友:
老刘前来表示慰问!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礼毕!
节哀顺变!

网友E:
没特殊情况不夜航...

网友:
安慰 安慰

网友:
慰问一下,四轴FPV至今没飞出100M过。。

网友F:
失控保护最好在设置好后先人为的测试一下,比如人为关控测试等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失控保护最好在设置好后先人为的测试一下,比如人为关控测试等等

我觉得很多情况不是失控,而是接收机傻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很多情况不是失控,而是接收机傻掉了

接收机一般不会啥吧……它只是简单的传输信号而已,不存在死机情况吧!只是很容易被干扰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接收机一般不会啥吧……它只是简单的传输信号而已,不存在死机情况吧!只是很容易被干扰而已

那关控不理是什么情况呢?接收机还有很多逻辑的,比如“失控”怎么处理

飞控也应该有丢失接收机信号的失控处理。

可惜人多人不关心丢失信号这个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关控不理是什么情况呢?接收机还有很多逻辑的,比如“失控”怎么处理

飞控也应该有丢失接收机信号的 ...

我之前用兔子,现在用NAZA,飞控的丢失信号处理必须要在控上设置的。任何品牌的控都需要按照飞控的要求设置上失控(也就是没有遥控信号)之后,接收机给相应部件发出什么指令。拿我自己天地飞的控来说,在失控后,接收机就会按照事先的无信号的命令给相应通道一个指令,兔子和NAZA都是遥控接收机在失控后在5通道给出一个预选设置的指令给飞控,然后飞控就知道这时候遥控与接收机已经断开联系了,那么就会按照飞控自己的失控后的处理方式来处理了

网友:
关键遥控设备上个好点的。。便宜的遥控害死人啊。

网友:
先安慰,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失控的话,天6的接收默认应该是把油门拉倒最低的。按照常理说应该是直接掉下来了,估计是受到干扰了。LZ用的是PPM的还是PCM的?

楼主:
控是天地飞6A

网友:
安慰一下啊~~~~

网友(2013-05-15):
和楼主配置差不多吖。不敢飞太远。 用的是lamaV4的 0404A控。 72M的

网友:
慰问!
叛逃数 2 的飘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就简单了……失控就开二次变频增强发射功率再拉回来
PS: FM的~

怎么理解??
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发现失控,立马开启功放,提高发射功率,以达到重新控制的目的?是不?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可行,你是fm的,不知道2.4g的是否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怎么理解??
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发现失控,立马开启功放,提高发射功率,以达到重新控制的目的?是不? ...

FM的话好说,因为不需要对频~

2.4G开始那会不是要对频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FM的话好说,因为不需要对频~

2.4G开始那会不是要对频么

这个不需要吧,因为就像我们经常关了控后又开控,不直接能用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需要吧,因为就像我们经常关了控后又开控,不直接能用呀

那行吧~对2.4g不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行吧~对2.4g不熟

大家相互学习!不知道你的那种方式怎么接线的,能发点照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