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GUI里的各种飞行模式~~~~~~

楼主(2012-12-19):
请问各位高手,
这里面的各种飞行模式都是些什么意思呢???
该如何设置???
ANGLE = 角?
HORIZON = 地平线?
BARO = 气压?
MAG = 地磁?
CAMSTAB = 云台增稳?
ARM = 解锁?
GPS HOME = 回家?
GPS HOLD = 定点?
HEADFREE = 无向CF?
BEEPER = 蜂鸣器?
HEADADJ = 航向锁定?

哪个才是自稳?
比如我要GPSHOLD,是不是ANGLE、BARO、MAG都要选上???

网友:
ANGLE是自稳模式,HOR那个是貌似是会保持高度的自稳模式..BARO是定高模式 MAG是定向模式 CAMSTAB不知道 ARM是解锁 HEADFREE是无头模式 就知道这些

网友:
同样乱了  不知道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是哪个版本?

楼主:
1204版本啊。。。

网友:
angle就是自稳模式

楼主:
比如我要GPSHOLD,是不是ANGLE、BARO、MAG都要选上???

网友:
可以都选上

网友:
这个是自稳   1.9办固件里面有的 现在的新本固件不需要设置自稳了

网友A(2013-04-01):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GPSHOLD,是不是ANGLE、BARO、MAG都要选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mwc%2BGPS这个贴子里说“通常开启GPS需要同时开启ACC角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753&highlight=mwc%2BGPS这个贴子里说“通常开 ...

多谢指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