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求救 mach3 怎么用 无法联机

楼主(2012-12-19):
各位大侠 紧急 求救 mach3 怎么用 无法联机
我的JJ 已经成形了 今天 把线 接好了 接了驱动板 发现 无法控制 MACH3 不知道 是无法联机 还是 设置上面的 错误 谢谢 各位 大侠

网友:
先去看教程,再把你的设置贴出来。

光看接线是没有用的。

多读书,小孩子不要太心急。

楼主:
我没教程 说明书 接线图都没有 线是对着 图片 接起来的 谁有 教程 发个 给我 呀 谢谢了 58890538@qq.com

网友:
额,要知道你驱动板的针脚定义才能设置mach3啊。。不然没辙

网友:
先看看电脑的设置,关于并口的。当初我的也是无法联机,费了很大的劲,最后发现是并口设置问题。还要注意驱动器的设置,设置不好电机不动,还以为是没有连接好。

网友:
1.导线完全连接的无误
2.符合的电源供给
3.正确的软件安装(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
4.正确的设置(包括紧急停止、限位“暂时没有也要设置”否则8个LED不会正确亮“、端口的勾起等)
5.第一次接触希望你不要用”笔记本“用”台机“
6.按下”紧急复位“按钮步进电机没锁是不会转的
7.多挖挖“老坟”、充电
8.泡“坛”

网友:
胆子真大,没把电控部分链接测试好,直接就把步进装机器上联机测试,小心给撞了

按步骤来,先把电机拆下来,接口板接电脑上,看看资料,查一下接口板的接口定义,在mach3里边,把相应的接口设置好,先离床测试,能转了再上床测试

楼主:
我的 板子 接到电脑上 没有任何 反映哦
这个 要怎么设置呀

网友:
电脑开机cmos里有个lpt设置看设置好没有。如果地址改了或者被占用了(少见)就要恢复过来。简单的把cmos重置。还不行检查控制板子通电没有。这个控制板便宜但是零件太少了。我也要买控制板,但是看到这个板子不敢买。怕毛病多。你要能用了我也买一个。

网友:
和我用的板子一样,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A:
我也用过这个jc6560卡, MACH3设置指南.part1.rar (290 KB, 下载次数: 80) MACH3设置指南.part2.rar (290 KB, 下载次数: 74) MACH3设置指南.part3.rar (179.76 KB, 下载次数: 63) 看看这里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这个jc6560卡,看看这里把

我 现在 也是用的这个 设置还是 不动 接线 板子借口 啥的 都是好的 不知道 怎么的 搞了一天了 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 现在 也是用的这个 设置还是 不动 接线 板子借口 啥的 都是好的 不知道 怎么的 搞了一天了 哎 ~~~~~~

你用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台式机的话是原生的并口吗?usb转并口的线是100%不能用的,先确定这个才进行设置,不然白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 现在 也是用的这个 设置还是 不动 接线 板子借口 啥的 都是好的 不知道 怎么的 搞了一天了 哎 ~~~~~~

我老何提的那几条,你检查了没?

楼主:
都检查了 和卖家联系了 他说 好像是 并口输出 没信号 我的是台式机 原生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何提的那几条,你检查了没?

这个 机器 他说 并口 没信号 出来  端口灯 都不是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台式机的话是原生的并口吗?usb转并口的线是100%不能用的,先确定这个才进行设 ...

我 现在 把主机 拆了 看 并口信号 是不是假的 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