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燕尾平口钳如何固定在雕刻机上

楼主(2012-12-20):
这种燕尾平口钳如何固定在雕刻机上,底是平的。二个侧面就二个8M的孔

网友A:
硬度若不大的話
直接鑽沉頭孔上螺絲
硬度大無法鑽孔的話
要兩旁先鎖上小鐵條
再將小鐵條鑽孔後就能固定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就是做个转接块就可以啦。
这个平口钳开起来不错,比我买的强些,可否私信告诉我哪里有及价位啊?

网友C:
这样的设计。。难道是专供电磁洗盘用的?

网友:
4个角 用压板压,上螺丝。

网友:
同意板凳的说法

网友:
不是有二个孔吗,做一付 L 形固定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若不大的話
直接鑽沉頭孔上螺絲
硬度大無法鑽孔的話

很硬没试过钻它也不太想钻,估计一点都不好钻。
你的意思是类似压板前头就车成8M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就是做个转接块就可以啦。
这个平口钳开起来不错,比我买的强些,可否私信告诉我哪里有及价位 ...

在朋友那要的。从厂里搞出来的,他们的厂要搬其它地方。好多外资小厂都是为逃税之类在一个地方就开几年就清盘走人。换名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设计。。难道是专供电磁洗盘用的?

是的这种用在磁台上多点,没有设计那个压块槽。

网友:
像这样材质,一般都热处理过的,如果攻牙就要放电攻丝,就要好多钱了。建议在那二边孔处自己加工二个L型角铁。打孔锁牙,下面就能固定在你那个机台上了。

网友:
做两块安装板。

网友:
用胶水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