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摄影器材首贴-我的机载设备

楼主(2012-12-20):
1、  亚拓700E搭配5D Mark II
      5D Mark II虽然在对焦系统上比较落后,但是作为航拍的设备应该是入门级的顶配了,1080P 1920X1080  H.264 MOV格式记录,搭配16-35 F2.8的红圈头,画面在广角端极具冲击力, 画面畸变控制完美。但是因为重量问题目前除了700E800E等大一些的直升机,多轴飞行器只有DIY的八轴才能挂载这样的机器拍摄;因为采用的是30帧/秒的帧率记录,所以场景动作快画面会有卡顿现象,流畅度比较差就意味着你只能在前后飞行的时候得到好一些的视觉感受,如果摇镜头的时候还是尽量慢一些吧。
2、  XA650搭配索尼NEX5或GOPRO2
NEX5采用 APS-C规格的CMOS传感器,视频格式为AVCHD 1920×1080i 17Mbps码率,虽然是以50i格式封装但是很多人在质疑其视频的性能是否全部激活,目前国外的黑客已经破解了该机的视频模式,据说拍摄的性能大大超越了松下的GH2,它的机身加16MM饼干头重量也不到400克,应该算是多轴航拍飞行器的最佳搭档。
GOPRO2操作比较简单,但是就是简单所以对拍摄也带来了不便,而且鱼眼镜头的畸变也是因人而异,如果作为FPV的应用还是不错的选择,但作为素材记录并商业化使用不太合适。
3、  S800+Z15搭配松下GH2
松下GH2,因为较早的被黑客破解,所以其视频拍摄能力超越了很多高端摄像机,对焦迅速、画质细腻、色彩浓郁、细节锐利。国内的瑞德船长GH2的破解达人,本人也得到了他的指点选择了这个相机作为S800的机载设备,GH2的详细指标和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你可以百度。但是这个相机有一个缺点就是拍摄照片的效果相比视频差的太多,所以侧重拍照片的朋友要慎重选择,(其实Z15就是为视频而生的)。

网友:
差点以为啥子啥子配ipad呢。。。。哇咔咔,,,太多太多的ipad iphone摄影师。。

网友:
LZ都是专业级的设备哦

网友A:
那LZ的X650用什么云台带的NEX-5N呢?电机用的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LZ的X650用什么云台带的NEX-5N呢?电机用的什么呢?

我用的是XA云台,电机用的是4822 69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A云台,电机用的是4822 690KV。

恩,谢谢
那690KV用的1238的浆咯?
大浆稳吗?

网友:
新人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
‘目前国维的黑客已经破解了该机的视频模式,据说拍摄的性能大大超越了松下的GH2’是真的吗?有人用过吗?

网友:
gh2  的对焦系统也是优势

网友:
弄个GH3装在小斯上,就完美了。

网友:
炸鸡了 发帖 会更火

网友:
全都太贵了

网友B:
请教楼主:Gopro hero3黑色版能调整拍摄角度吗?从170度调到127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Gopro hero3黑色版能调整拍摄角度吗?从170度调到127度?

hero3不知道,我用的是Gopro hero2。

网友:
航拍和对焦有什么关系?大多数时间一直是无限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Gopro hero3黑色版能调整拍摄角度吗?从170度调到127度?

gopro 有宽 中 近 分别是 170度 120度和90度好像。

网友C:
对5d2,30p时运动快时,会卡,表示不理解,人的肉眼对30p每秒分辨已是极限,高帧速存在的意义只是后期置慢时,能获得比正常帧率更为流畅的慢放动作,换句话说,对于电脑播放软件就算是100帧拍摄,播放时也是30帧以下,何来5d2高速运动时会卡之说。运时时会卡会模糊,只可能是因为编码蕊片的动态编码能力不够,或是算法不先进,无法为动态场景提供更大的数据容量,目前最清楚的就是AVI无压缩编码,可惜数据量是天文数据,但也是跨平台通用的一种格式,因为就没有压缩编码。
1080P与1080I其实质量并无差异,通常1080I的刷新率是1080P的两倍以上,为什么存在这两种分辨率,只是为了方便转制不同的节目源因为各国电视机制式不同。
综合说来,摄像机获得高质量的视频,就是高通光量的镜头,大画幅CCD最好能3CCD,高速编码蕊片,及优秀压缩的算法。判断摄像机专不专业,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低照度下,画面记录能力。

楼主:
建议有5d2的朋友先升级相机固件到2.1.2,然后再用MagicLantern2.3进行破解,破解成功后启动相机按回收站按钮会出现非常多的菜单供你选择,其中有针对视频的优化,有兴趣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GH2不错!700E挂RED岂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5d2,30p时运动快时,会卡,表示不理解,人的肉眼对30p每秒分辨已是极限,高帧速存在的意义只是后期置慢 ...

隔行扫描和逐行扫描当然是有区别的,这和电视的制式无关。判断一台摄像机的好坏,低光表现仅仅是一个方面。

网友(2013-01-25):
祝贺祝贺祝贺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建议有5d2的朋友先升级相机固件到2.1.2,然后再用MagicLantern2.3进行破解,破解成功后启动相机按回收站按钮 ...

您好,我是新新手,我的设备是5D2+24/2.8 ,我调的是M档,光圈2.8,快门速度是1/50,ISO100,请问对焦怎么手调啊,谢谢。还有就是您说的固件升级是什么情况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是新新手,我的设备是5D2+24/2.8 ,我调的是M档,光圈2.8,快门速度是1/50,ISO100,请问对焦怎么 ...

F2.8的光圈一般的光线下面快门速度不会是1/50秒,但是如果满足这个快门速度一般的做法是光圈要小一些,所以为了保证使用到超焦距我几乎不用最大光圈,所以焦距也都是调整到 ∞ 无限远的位置,毕竟广角端航拍不会拍摄很近的物体,所以这样才会有合焦的画面。

楼主:
还有固件升级,如果你是新买的5D2应该是2.1.2版本的固件,如果不是请先升级固件版本,(去官网有详细的下 载和升级教程)然后再搜索对应这个固件版本的MagicLantern2.3程序按照这个程序的教程再次升级。如果是新手建议先不要升级,因为MagicLantern2.3破解的很多东西需要不断的摸索,而对应视频拍摄的功能只有一个帧率调整和移动侦测功能比较实用,其它的延时摄影和各种效果的设置对航拍并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