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锅坏了 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2-12-20):
不通电 测不到电阻值  有一快长30,宽10MM的 金属板包着 是不是热电阻什么的, 是不是煮饭的时候 饭熟了 没水分蒸发 温度升高 就断电的东西?

网友:
正如楼主所说的东西

网友:
温度保险丝断了就没用了 ,要换新的了

网友:
温度保险丝  正常的是直接导通的,损坏的就是过热烧掉了  如果没有这配件可以直接铜丝代替,但是以后注意安全哦

网友:
换一个这个小零件就可以,好像几块钱的事

网友:
这是一个保险丝, 过流 过温 都会断开,买这个保险丝的时候要问清楚温度,大锅小锅不太一样,再一点,一般这个坏了 都要伴随着糊锅这个问题,正常断电温度不会高到烧保险,一般是糊锅后温度过高才烧保险!!

所以换这个的时候最好连电饭锅中间的 带弹簧的 哪个磁钢也换掉!! 这样才能是最安全的换发 ,不然不久又要烧保险了!!

磁钢是第一温度开关,保险丝是最后一个温度防线!!

网友:
温度保险丝,一次性
正常导通,超过所标温度,烧断

网友:
中间的 扁长的 是东西 是云母片夹的 电阻丝,是一个保温板,饭熟了 保温用的 和这个一般不发生关系很少坏也很少用到

网友:
这个是温度保险  温度高了就烧断了

水分没完就跳起断电 一般是磁钢的事

网友:
温度保险一次性的

网友:
温度保险丝一定要换个好质量的,要不下次再出问题,电饭锅都会给你融掉,我的就是这样悲剧了。

网友:
温度保险,一次性的。超过额定温度就会烧掉,或者电流过大烧掉。只能换新的。
如果应急用,可以短接。但不可以长期使用,不安全。如果电饭锅的其他温控也同时失去作用,会使温度不可控,从而容易引起事故。
电饭锅的保温,饭煮不熟或者饭烧糊,和这个没关系。一般是温度传感器,比如磁性温控器,双金属温控器,或者是微电脑温控电路板出问题的多。
最好按原样参数换新个新的,安全。

楼主:
才用几个月就这样 我操  质量真不怎么样。格兰士

网友:
10安145度的保险电阻,,,一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