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耦变压器接线

楼主(2012-12-20):
(无正文)

网友A:
降压的话接最外边和最里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的话接最外边和最里边的线

你是说输入电压接最里面和最外面的,档位开关接中间的。。。?图2对不?

网友:
第二种,第一种是升压器,输出为输入

网友:
是的,正反向你稍微理下,接错了可以重新接嘛

网友:
自耦变压器,与电网直通的,小心

理论上讲,两种接法都可降压
第一种,即可升压,也可降压,但有安全隐患
第二种,只可降压,顶多输入输出相同

第二种比第一种接法,更符合实际

网友:
两种都是降压的,变压器无论自耦或者隔离,都是电压比等于匝数比

网友B:
降压用第二种,“自偶变压器”最好不要用(安全问题,不管你零端接地,在另一端还是带“市电”的,对你人体还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用第二种,“自偶变压器”最好不要用(安全问题,不管你零端接地,在另一端还是带“市电”的,对你人体 ...

谢谢何老师提醒。自耦变压器是有触电的问题,打算试验给37电机供电,电压确定后再弄个有隔离的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今天的分怎就这么少?加不了)

网友C:
不懂,看线头蛮多,比我那个复杂,
我有个环牛,输入0-110-200-220-230,没有次级也当自耦牛用,输入接0-230 ,输出接0-110,0线共用,
你这个太复杂,应该原理一样,等楼下回复,
帮楼主顶下, 前面接个漏电开关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是是分档位的调压器,我有一个工业用的5800W,用继电器自动切换的。接线是如图的样子,这样输入电压低了可以调高,电压高了可以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是是分档位的调压器,我有一个工业用的5800W,用继电器自动切换的。接线是如图的样子,这样输入电 ...

谢谢你。我这个总共有11个档。原来调压范围是60—260V。

网友E:
惠民是潮汕人 ?怎么现在手里还有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惠民是潮汕人 ?怎么现在手里还有这货?

放单车房里,早就忘记了,最近翻出来了。你是哪里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放单车房里,早就忘记了,最近翻出来了。你是哪里的呢?

呵呵 我普宁这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我普宁这边的

我汕头潮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看线头蛮多,比我那个复杂,
我有个环牛,输入0-110-200-220-230,没有次级也当自耦牛用,输入接0-2 ...

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这菜鸟水平都评分哈,,,,,,,呵呵,你这个自耦方牛,我看的真的有点头晕,抽头好多,告诉你一个变压器绕组上电不烧线圈的办法,线圈里串个白炽灯啊,不嫩是节能灯啊,接错了不会烧绕组的,以前一个绕牛的大仙告诉我的,接错了灯就亮,接对了不亮灯,明兄,你有空瞄下这里http://bbs.hifidiy.net/forumdisplay.php?fid=4这里牛多牛人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菜鸟水平都评分哈,,,,,,,呵呵,你这个自耦方牛,我看的真的有点头晕,抽头好多,告诉你一个变 ...

其实早就想加分了,是没分了。
谢谢你,抽头看起来很多,从头至尾都连一起的,想焊开2MM和1.6MM的地方,分开一个做初级,一个做次级,就是不敢通电,怕冒烟。,请指点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早就想加分了,是没分了。
谢谢你,抽头看起来很多,从头至尾都连一起的,想焊开2MM和1.6MM的地方, ...

我也不怎么懂哈,我也是个鸟鸟的,之前也就在告诉你的那个论坛时不时看看的,呵呵,,,,,,,我只知道串个白炽灯在初级中,40w25w都可以啊,接错了不会烧绕组的,你这个牛有点复杂,我看着晕的,串个灯泡多试试吧,灯泡亮了就没有没有接对,相位的问题,初级串灯泡接220不亮,就接对了,安全第一啊,先搞清楚初级和次级的 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怎么懂哈,我也是个鸟鸟的,之前也就在告诉你的那个论坛时不时看看的,呵呵,,,,,,,我只知道 ...

谢谢你,我搞懂了判断绕组的相位了。
我的变压器是自耦变压,现在想改成有初级和次级的变压器。

网友F:
输入60-260,可以改成220+40v的隔离,实际上最后绕组大都只有30v,把最后那个绕组当次级使,但还是不安全,初次级间没有绝缘处理,很容易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60-260,可以改成220+40v的隔离,实际上最后绕组大都只有30v,把最后那个绕组当次级使,但还是不安全, ...

谢谢你,你说:实际上最后绕组大都只有30v,是不是指我图中所标的51V?虽然没有隔离,总比自耦安全吧?

网友:
不是,那组分离会发热,一般绕法是b端和b端这边的一个头,就是分离最外层的绕组作为次级

楼主(2013-04-02):
一放就是几个月了,最近争取了一些时间,翻新基本完成了。接线采用“zlk1234”兄的接法。画了个电路图,下一次要维修才有电路图。请各位把把脉,谢谢。

网友:
管他线头多不多,,只要确定原先是220V工作的。。

那么打表,找电阻最大的两根,,,接220V ,,剩下的就是输出的各种电压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先摇一下对地电阻吧,用500V摇表,看情况不妙!

网友:
1.6线径的绕组和2.0线径的绕组可以看做两个独立的绕组,升压应该就是把后面的绕组串入了前面的绕组。JX兄弟也说过,做隔离变压器不知道层间绝缘处理的好不好,另外从A B端输入220V后的变比看,如果A C端输入220V B1 B2端输出电压应该在110V以上。但A B端输入220V的空载电流在0.4A,A C端输入220会进一步增大初级的电流,会有更大的温升,可以串个100W以上的灯泡试下

楼主:
谢谢以上三位兄弟的回复。
有一个奇怪的问题:“降压输出端“能随档位开关的从20至140V变化,但“直流输出端”没有变化,并且保持204V不变!
滤波电容是两个200V、330UF并联。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三位兄弟的回复。
有一个奇怪的问题:“降压输出端“能随档位开关的从20至140V变化,但“直流输出 ...

降压输出端电压可以调节,直流端也一定是可以调节的,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直流输出端没有接负载,你量的电压是滤波电容的电压,没有负载这个电压不会突变,而且因整流管的特性也不会反向放电,你在输出端加个适当的负载再看一下。
另外两个电容的耐压值低了点,并联只是增加容量,串联可以提高耐压。电容总工作在标称耐压值的上限寿命会很快缩短的。

网友H:
惠民老弟也是折腾党,我也来瞎说两句,你这个自耦变压器从零往上有十几个抽头,理论上讲其中有一个抽头是标准的220V接头,是设计时就算好的,当输入电压为220V时,火线应接在那个接头上,此时那个标准接头往下是降压输出,往上是升压输出,火线可以接在 标准接头往上的任何接头,越往上接各抽头输出电压越低;火线不能接在标准接头往下的各接头,越往下接越过负荷。如果你那里输入电压普遍偏高(如236V),标准点也要上移。变压器上如无任何参数,标准点要由上端往下摸索一下,空载时输入电流不能太大,长时间空载温升不能太高。

网友I:
给楼主一个建议:
      听楼主的意思是想作为降压使用,可这样接线。你指定的A点接火线,你指定的B点接零线。输出在B点和抽头之间取。这样做的好处是:
      ❶输入感抗大,空载电流小;
      ❷输出内阻小;
      ❸输出电位底。
      另外,再给机壳接个地线。

楼主:
请教自耦变压器接线、整流后电压

引用 网友G:
降压输出端电压可以调节,直流端也一定是可以调节的,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直流输出端没有接负载,你量的电 ...

谢谢你,我还没接个灯泡当负载试试,看看接上负载的情况。
另:整流的输入电压最高是140V,耐压300V的电容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惠民老弟也是折腾党,我也来瞎说两句,你这个自耦变压器从零往上有十几个抽头,理论上讲其中有一个抽头是标 ...

谢谢老大。现在空载电流很小约0.4A。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楼主一个建议:
      听楼主的意思是想作为降压使用,可这样接线。你指定的A点接火线,你指定的B点接零 ...

谢谢你,现在改为A、D为220V输入,这样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

楼主:
用了一瓶颜色不喜欢的自喷漆。

网友I:
内部处理的很干净。
工作时有讨厌的嗡嗡声吗?如果有,你的空载电流较大,夏天工作时间长会较热,趁着高温,用一根蜡烛触到铁芯和线圈上,融化的蜡烛会侵入,即能消声,还能够防潮。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直流输出的保险管断了。
其实接的(负载)灯泡不亮就是保险管坏了,以为是电压你它不亮。
刚才给一个直流电机加电压到150V左右,电机整流子冒出一阵火花,接着就停止了,以为是电机报销了,还好是直流输出的保险管5A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