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箱是???我们享受不到·····

楼主(2012-12-20):
难道是外贸才有的?而且好像还可以更换齿轮,从而达到调节速度···自动翻译了下3后面的字:“3速度黄铜齿轮箱”

网友:
迟早会有的,不要小看JS的神通

网友:
利器啊。坦克用的吗?

网友A:
和mato的很象啊

网友:
右上角那个标志像是恒龙.

网友:
好大的拼音 HENG LONG

网友:
这种波箱3月份就在TB私底下流通了,晚于谢尔曼几个月 ,超过600元,现在才知道啊???

网友:
不知配的什么电机

网友:
坦克神器, 期侍!

网友:
600.....坑大了 ...

楼主:
超过600······铜的话耐磨损度应该很差,有钱的话就无所谓,没余钱的我还是买个钢波箱改装比较实在~~嘿嘿

网友:
這种銅波箱極不耐操,很快就磨坏了,不值600

网友:
中看不中用啊,铜材质

网友:
和mato一模一样,就算上了轴承,齿轮还会直接在齿轮轴上转,比钢波皮厚点而已。没意思。

网友:
众人拾柴价炒高,600多元买烧包儿!

网友:
恒龙的啊

网友:
为何不把它做成密封的波箱呢?

网友:
600还不如再进个坦克呢~~~~~~~~~~~~~~

网友:
600是贵了点连一级钢的都没

网友B:
我还是比较喜欢钢波箱,换了电机就很爽了!

网友C:
600没有性价比了 ,要是和钢波一样差不多了,或者稍贵些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D:
这个波箱齿轮都是铜的能抗操

网友E(2013-04-01):
好手艺啊。

网友E:
做工精良。

网友E:
发个视频。

网友F:
那么大的减速比,后边的铜齿铜轴吃得消么,不会是纯粹为了降低速度来看低速越障的吧。

网友G:
换成钢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