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X2换了DM9高频头后怎么使菜单中出现失控保护选 ...
【求助】9X2换了DM9高频头后怎么使菜单中出现失控保护选项?

楼主(2012-12-20):
我记得9X2在PCM模式下是有失控保护选项的,可以选择哪个通道的舵量。可是如果用DM9高频头后,因为要用PPM输出,反而没有失控保护这个选项了。请问如何才能实现用2.4G的高频头重新可以调出失控保护选项呢?

网友A:
好像是对拼的时候 直接设置失控保护的位置了

网友B:
应该和DSX7设置失控保护是一样的,在对频的时,初始摇杆位置即是失控保护状态。详细请搜索DSX7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
首先多谢LS两位。 我翻看了9X2的说明书,里面的菜单里有一个失控保护选项的,我新开一个模型,选择PCM模式的情况下这个选项是可见的。可是如果是用PPM模式,这个选项就消失了。因为目前飞四轴,需要设置失控返航。。。
换个思路,如果我对频时油门时中位,那失控的时候是不是就会直接油门中位?这样四轴就不会先掉地上然后才飞起来?

网友C:
PPM模式是没有失控保护的,换2.4G高频头和接收机自带失控保护功能。LZ的理解是对的,如果对频时油门时中位,那失控的时候就会直接油门中位。

楼主:
可惜了,今天试了一下,四轴还是自由落体,然后才稍微飞一点高度跑回GPS定点的位置

网友D:
JR9X2 PCM模式下菜单里里有几个通道的失控保护可以调整的。PPM模式不能设定失控保护。2.4G对频时油门摇杆位置就是失控保护油门量,其他通道没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