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弱弱的问一句,KT板可以用普通的激光雕刻机切么?

楼主(2012-12-20):
我这里有台80W的1290激光雕刻机,主要是用来切割层板等木材的,现在打算用来切一下KT板,有朋友说可能会着火。问一下高手,KT板可以用激光雕刻机切割么?如果可以,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么?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多谢啦!!!!

网友:
可以。。。。速度设置高一点。。。。我就在用。。。。

网友:
哈哈!!肯定会吧,能不能把功率调小点!高端呀

网友:
切出来的缝有多宽?

网友:
调小点电流,速度调快点,没问题,我也在用。

网友:
注意材料降温

楼主:
回楼上几位,中午试了一下,那种喷绘贴膜的KT板,外面缝很小,就是光束的直径多一些吧,但是里面的芯材就收缩的比较厉害了,切出来不是平的断面,不知道楼上的高手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光束衍射了吧,试试看反过来切

网友:
兴冲冲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网友: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几位,中午试了一下,那种喷绘贴膜的KT板,外面缝很小,就是光束的直径多一些吧,但是里面的芯材就收 ...

我自己也有台激光雕刻机。。

出现这样的原因是:

1. 激光于板材对焦不准,没有在焦点上,出现衍射现象。因为激光是靠透镜来聚光的,如果焦点不对,就会出现斜边的情况。

2. 功率太高,80W激光机切KT板材,6-8%的功率足矣。

3. 速度设置快一些,这样不会把边缘烧坏

网友:
貌似可以的,哈哈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功率调小点速度快点

网友:
我之前接触的是大型二i氧化碳激光切割和打标,你这个不太了解.但是前面几个人提到的是要降功率提速度的说法是对的.好像还有个频率吧.建议拿废料先试,没搞错的话你的kt板上面不止一种材料,另外注意在切割空间里的抽烟装置,如果可能加保护气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模友的指教,我切的5mmKT板有一面确实已经贴了喷绘的膜,感觉如果没有贴膜会比较容易切透的。我这台激光雕刻机是带升降平台的,抽气效果比那种不带平台的要差一些,激光管最大功率为8W,激光头本身带吹气装置,另外也尝试了多种激光功率和切割速度的组合,没有蜂窝板,最好的效果也不理想,可能是和贴膜有关系,有时间去广告公司找块没贴膜的下脚料来试切,另外我要再买块原厂的蜂窝板,对于工件切口的透气性应该会有所改善,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同样请教,现有130w激光 幅面1300-900,没有喷绘的5mmkt,使用参数 60%功率  速度150(这个不明白,反复试验150速度能够切透,高了就切不透了),现在切出来的有v型切口,请教怎么能够尽量控制在垂直切口。网上查资料,调整焦距,让焦点在kt板中间也就是2.5mm位置。但不会弄,请教各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    ┌═════════┐
╭╯让路║═ ║╰来拿分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