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PRO如何设置接收机自定义固定ID?

楼主(2012-12-20):
华科尔2801PRO如何设置接收机自定义固定ID?说明书的设置不了,我就是到设置ID码的时候接收机就慢闪(没有插短路子),不像说明书说的快闪,然后发射机对频老对不上,用此控的大侠请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顶一下,免得沉下去了

网友A(2013-01-21):
先要消除接收的固定ID :用対频线短接 接收机的BATT口 然后通电几秒钟后 接收慢闪 然后拔掉电源 去掉対频线
设定固定ID方法:打开遥控器电源 接通接收机电源 接收机红灯慢闪 接下来在遥控器上面设置一个固定ID 号 按确定 等几秒 遥控器就和接收对上频了 固定ID 就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