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四轴动力配置

楼主(2012-12-20):
小弟准备搞个四轴航拍,现在就有一个XG8和一个卡片机,机架准备入手
ATG 600-X4-16,电机准备买朗宇2216,电调
好盈 天行者SKYWALKER 40A无刷电调 固定翼/四轴器。
求解2216买800kv还是900kv,用多大桨。这样配下来能载多重,还有求云台推荐!!!

网友A:
800kv 1147
900kv可以1047
朗宇v2216用于多轴
载重的话1000g以内小问题不过载重大会影响操控
你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kv 1147
900kv可以1047
朗宇v2216用于多轴

对了  飞控准备如  玉兔

网友B:
单发拉力都在1.1kg左右.Kv1250用10寸桨才有1.5kg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