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80求教

楼主(2012-12-20):
小弟的780最近罢工了,飞行时 开始是向右边一抖一抖的转 勉强能锁住尾巴,在飞一会就锁不住了,慢慢转圈了。以前一直很好用。请问怎么回事。顺便问问 750 780 790 那个好。我这个780能修吗?

楼主:
用排除法换过所有必要的配件 就是780问题

网友A:
其实啊,这个问题不能说780不好,只能说这个780不好,也不能说750,780,790哪个好,因为哪个再不好也能锁住尾巴,所以,总结起来是这个780不好,何况也有可能是机械电子部分的故障,所以。。。。你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啊,这个问题不能说780不好,只能说这个780不好,也不能说750,780,790哪个好,因为哪个再不好也能锁住 ...

不明白。我是觉得780很好 我想自己修修,修不了 就再买一个780

网友A:
听我的,有再买一个780的钱,直接上无副翼了,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我的,有再买一个780的钱,直接上无副翼了,别折腾了

有一台无副翼了。上无服役还得买个头子,又得花钱 还有好多有副翼的配件不想浪费了

网友:
我也是一直用780  锁尾刚刚的

网友:
再有问题,欢迎入群讨论 106762608

网友:
我的直机是SPORT V2版,就是这个780陀螺仪,才飞几个电池,且是保守带练习架飞旋停又没有炸过,晕和你基本一样,换了得了,还不如国产一般陀螺仪。780几百一个,国产几十一个一样好!

网友:
就是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