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不知道TB上的铝合金钝化液效果怎么样?做了个铝合金小滑台。需要处理一下

楼主(2012-12-20):
请教一下,不知道TB上的铝合金钝化液效果怎么样?做了个铝合金小滑台。需要处理一下。不知道处理后耐磨性怎么样。还请知道的高手解答一下。哈哈,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防氧化性和着色性还行,耐磨性就不要想了,还是想想做阳极吧

网友A:
阳极最大的问题是,,,硫酸不怎么好买。。我附近都么看哪里有买的。。。

网友:
前几天才发现我家不远处有个卖电动车电池的,问了下他可不可以卖我点,他说没问题,要多少买多少

网友B:
把小滑台展示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阳极最大的问题是,,,硫酸不怎么好买。。我附近都么看哪里有买的。。。

汽车修理厂或电瓶修理部都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修理厂或电瓶修理部都有卖的

多谢。。。回头去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谢谢    阳极太复杂了  对于我这种菜鸟   我就希望扔进去就OK   哈

直接送氧化厂也是一样方便,早上扔进去,下午拿出来。

网友:
硫酸不难买啊,关键是不会对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小滑台展示一下

有同样的需求,正打算做个简单的,为设计发愁呢。

楼主:
等我弄完了,把图纸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哈哈,实在不行贴个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