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深受变频干扰之苦的XD们 欢迎经验丰富者跟帖捐“精”

楼主(2012-12-20):
变频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工控设备,在工作时,会产生很严重的高频谐波。尤其是一些杂牌的变频器,没有通过EMC测试的,更是如此。

这个高频谐波,对其他的电子设备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干扰器!尤其是要求严格的雕刻机。

变频器对电子设备的干扰一般有2个途径:

1、传导干扰,就是通过导线(电源线、信号线)传输干扰。这个干扰信号,由于频率很高,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中,可以长驱直入。

2、空间干扰,就是通过空间电磁波的辐射来传输干扰。

应对的办法:

1、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电源部分不要采用DC/DC,包括带隔离的DC/DC也不行,而要采用工频变压器做电源。由于工频变压器的频率很低,高频干扰是无法通过的。

2、电源线串连低频磁环,滤除高频共模干扰。或者接入EMC电磁滤波器。

3、信号传递采用电流传递,而不是电压传递。比如RS485就是电流传递信号,RS232就是电压传递信号。

4、缩短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缆,并使用屏蔽线,降低干扰的发射。缩短电源到接口板的连线,或把连线远离变频器及其连线,减少受干扰的机会。

5、设备加屏蔽罩,屏蔽空间干扰。

6、机箱与接口板良好接地。

常用实践证明,如果采取火牛电源,或屏蔽罩,或两种方法同时使用,大多数接口板可以在有变频器的环境中稳定地工作。

根据各方的资料总结的一点常规方法,各位大侠还有什么“精验”  欢迎跟帖“捐精”    相信坛友会踊跃取“精”  让大侠的“精虫”遍布大江南北。

网友:
EMS测试什么?
快递测试?。。。。。。

楼主:
感谢楼上坐沙发的大侠捐“精”   笔误 EMC

网友:
玩机这么久,没被干扰过……

网友:
我玩机这么久,也没被干扰过……

网友:
经验帖,顶 字数字数补充

网友:
试试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电线缠一层锡箔纸,有屏蔽作用.

网友:
该接地就接地,工控设备属工业级产品,相对于家用电脑品质好多了,电脑的干扰不会比工业的少,在工业中说设备之间的高频干扰很小,因为基本上都会做滤波,屏蔽等设施,做设备的一般会有标准的,因为你不按照标准的东西有问题基本上等于判你死型,工业的东西面对的人面相对民用级要窄得多,往往只有一两个人用到有问题的话可以说死直。

网友:
在工控中产生谐波,高频污染的设备很多,只要带时钟就有污染

网友:
贴几个图好点啊,我正搞机箱,变频器和,驱动放一起会不会干扰啊

网友:
顶一下楼主!有经验的兄弟多发言!

网友:
果然是**求精呀!

网友:
学习了,好像还没有发现被干扰过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只是个别人遇到过  接地接的好  或者变频器还行的话  很少遇到  但是一遇到就深受其苦   所以想汇总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