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6 充电选项问题

楼主(2012-12-20):
省吃检用买了台PL6,但是用不来啊!!

我的电池都是3S 2200的5C电池。
请问充电时要选PL6上的模式1?还是2?还是3?

本来都只能充到4.1,后来发现要把温度选项给关掉才行。

我用模式3充电时,不能显示电池内阻。而且感觉充的不是很准!(可能是我电池不太好的原因吧)
后来用模式1充,能显示电池内阻,显示内阻是6,6,4,是不是太高了?

请问大家一般都用哪个模式充呢?

网友:
我家里小电池一般选择1模式充电,1是慢速充电    大容量电池我还是会选择3充电,3 是快速高功率充电,可以选择40A

1模式最大充电电流10A,
3是高功率充电,最大电流40A
7是保存模式

网友A:
用一冲,不过楼主冲3S的2200的电池用PL6,真是高射炮打蚊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冲,不过楼主冲3S的2200的电池用PL6,真是高射炮打蚊子了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诶!就算是不到位啦!以后要充大容量电池就不用反复投资了

本来受你影响,想买206B的,觉得很奢侈了!
哪知烧的这么厉害!!哈哈

网友:
我就是那个忽悠楼主买PL6的人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冲,不过楼主冲3S的2200的电池用PL6,真是高射炮打蚊子了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