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四轴失控,差点炸了,请看视频

楼主(2012-12-20):
内容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飞到高度大约60高度,油门中点偏下一格,慢慢降落,突然机子急速下降,油门赶紧加大,没反应,到了离地20米出才有反应,今天加了图传设备5.8g200mw的发射机,不知道是不是图传干扰失控,下降的速度很快,而且是很平稳的下降,也不晃动,差点炸了   650架子,naza加gps

网友:
成都模友发来慰问。

楼主:
视频来了,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wODI2NjE2/v.swf
飞了2分钟左右,油门突然没有了,一会儿又有了,大家看看是不是失控啊,电池插头,和各个线头全部检查没有松动,就是图传摄像头有一根线断了,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了,现在吧图传拆了,一切正常

网友:
我以前naza也有过这问题,最后买个电调编程器搞定了,把电调的低进角设成高进角...马达就不会失速,还有垂直感度不要太高,,不然也是会突然掉高度

网友:
明显是干扰了   图传信号功率大了  尽量离接收机远点

楼主:
现在已经拆了图传,爽飞50个起落了,都没问题,奇怪了图传是200mw的干扰有那么大吗

网友:
没设置失控保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拆了图传,爽飞50个起落了,都没问题,奇怪了图传是200mw的干扰有那么大吗

可以考虑换个接收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