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零度X4提修改意见 你们的设计有点多此一举!!!

楼主(2012-12-20):
       前言:前几个月提的X4修改意见,到现在也没更新,我不知道你们修改软件麻烦,还得测试什么的,但是我作为消费者有必要对你们提出一个很忠肯的意见,希望你们尽快的解决!
开始:
       先说一下DJI的设计,4个基本通道,1个功能通道,1个控制云台仰俯的通道(不插也行,成固定视角),共计6个通道,即使你用拍照功能,那么多1个通道,你用7通道可以正常的航拍
       再说一下零度的设计,4个基本通道,2个功能通道,2个通道输入到飞控的7.8通道,(否则云台不会正常工作)这就占了8个通道,如果你想拍照,那么就换遥控器,或者另外接买个遥控器单独拍照,如果你使用7通道遥控器,告诉你兄弟,你悲剧了,因为8通道是零度正常工作的通道个数,想拍照上9通道,论坛上已经有哥们7通道遥控器买了X4,还的花一笔钱,因为通道少,去换遥控器,如果这个哥们知道还得换遥控器的话,还会选择你们零度的产品么?就算8通道遥控器的使用者想拍照,看看你们的通道设计?还得花一笔钱去换10通或者买个单独的遥控器去,上面说了一堆,只是想要一个基本功能,老造福模友们!
   这个基本功能就是,不用输入到飞控的7.8通道,云台可以正常的工作(默认中立点),横滚基本上都是保持水平的,所以改好了根本就不用动了,仰俯可以设计插入信号线,可以干预仰俯的位子,不插入默认中立点。如果想改中立点和感度,那么用手机,或者地面站修改。在地面站上加一个改中立点得设置,再加上云台的左右或者上下行程的设计就更好了,这样就更完美了。
     用手机设置可以解决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多占2个通道啊,我知道零度的飞控好,所以测试的时候我就买了,到现在我发现零度的增稳不错,才想起于DJI的对比的,上零度遥控器通道真的不够用,目前市面上的8通道遥控器占有率大,真没必要再去升级遥控器了,飞直升机也就6通道,飞油机也就7通道的。
    真心希望零度做一次这样的固件更新,来造福模友们。

网友:
的确应该升级下软件的。
界面也不太友好。

网友:
有sbus口,10个通道都没压力。

网友:
这本是马与鞍子的关系,非要坚持用7通道,何必呢?现在S.BUS都升级十几个通道了,另外还有国产的可供选择。

网友:
玩得起零度的还会差钱换好遥控?

网友A:
说实话您说的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问题  重点问题在于用了S.BUS  就不能云台手和飞手分离  完美的方案是6个通道控制飞机  云台通道和飞行通道完全分离 包括S.BUS一起分离

网友:
谢谢建议!
一定会尽快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您说的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问题  重点问题在于用了S.BUS  就不能云台手和飞手分离  完美的方案是6个通道 ...

重点在于 不是所有人都用FUTABA的遥控器  还有JR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您说的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问题  重点问题在于用了S.BUS  就不能云台手和飞手分离  完美的方案是6个通道 ...

大哥  你都说到云台手和飞手分离了 还非要在意省出两个通道么?   别的先不说 既然你搞分离  本来就应该是两个接收机   通道也就不会不够了  自相矛盾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这个只能算建议,不是bug,逼着零度改好像没道理,

网友:
我是群里的无敌飞控,我看到帖子才登 陆的,我用天地飞7在飞x4,我没插7,8通道x4可以自稳啊,所以我不知道上面说的什么意思,我的7通道是给蓝牙供电,8通道压根没插,天7的3档开关是假的,需要修改下,具体方法我是想写个贴子,但x4用的人不多,我就没写,我 是用5通道控制,手动,手动定高,和gps模式,6通道控制gps定点,和返航,航线飞行去掉了,因为天7只有一个3档开关,但影响不大,前提是需要修改遥控器的线路。。。。飘过。。杨在看贴子的话,我也要说下,x4的手机地面站界面不友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意义你BB个毛啊? 还秀什么futaba10C   既然跟你没关系 就别来这儿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怎么为零 ...

没价值的东西我不会提出来的,没价值我不会写半天,就为了那么点东西,我说的都是很实在的意见,我想为我自己和其他的模友争取利益!
而你呢,却在一边说风凉话,你对的起你自己的良心么?你要是10通道遥控器,请你别说话,保持沉默!
如果你是7通道遥控器的玩家,你想上零度还的换遥控器你干么? 这就挡住一批人了!就选择其他产品了!
如果你是8通道遥控器的玩家,你想拍照,却没有通道了,你要么换遥控器,要么再买个遥控器单独的控制,又花了一笔不该花的钱!
既然软件支持手机了,为什么不用手机去调,手机调试也很方便,问什么要去占2个通道呢?

网友B:
最后再说句题外话   不管是用零度的飞控还是大疆还是什么    用飞控自身的云台输出做控制的  注定没法商业航拍(大疆加Z15除外,因为Z15有单独的控制)   其中有什么道理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再说句题外话   不管是用零度的飞控还是大疆还是什么    用飞控自身的云台输出做控制的  注定没法商业航 ...

我有我的观点 首先我的帖子是 对零度的X4提修改意见 我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
我很尊重零度的产品,因为我放弃DJI 选择零度你我心里都很明白!
我问你横滚你占一个通道做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调节中立点?用手机调节一下,保存不就完了么?无论你是什么云台,还是小厮,横滚都是为了保持水平,难道你用着个通道,把画面故意放斜么?如果真是这样我很无语!!!用飞控本身的增稳就不专业了?
{{{{{{{如果 你以后 【永远】因为想省几个钱 【不换控】  航拍的时候就让【云台没法调整角度】或者【用手机去控制角度】飞的话

那你可以当我说的就都是屁话! }}}}

我不是想省几个钱?我跟你说,我单独买了一个XA-RE增稳,我还单独买了个遥控器来控制快门。你怎么看?

{{{{{{{{如果你在这儿发帖子吵吵一顿后  过了一阵子默默的也换成两个控 采用分开云台手和飞手这种模式  或者换用增加通道的控的话

那么你现在这个帖子就都是屁话!}}}}}}}}

跟你说,我现在还没打算云台和飞手分开,如果有一天需要,我肯定会分开,我拿个XG11 却用了8个通道,3个通道闲置,控制云台的拿着8通遥控器,此时我感觉很蛋疼!
无论你们零度到最后改没改,我尊重你们,我是一片好心,我提出意见了,是我们一部分玩家需求的。

楼主:
顺便说一句,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航拍有风险,入魔须谨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我的观点 首先我的帖子是 对零度的X4提修改意见 我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
我很尊重零度的产品,因 ...

熊猫哥,看见你在群里问了,那个xiami我不认识,不是我们零度的人员啊。
怎么越吵越上火了。。。
我好像在上面的上面的上面回复过了要修改的。。。
别上火,玩的目的是为了快乐,不吵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熊猫哥,看见你在群里问了,那个xiami我不认识,不是我们零度的人员啊。
怎么越吵越上火了。。。{:1_23: ...

不吵架了,嘿嘿!天气太冷飞不了!

网友:
在用大疆的,感觉现在14个通道都不够用了,而且还不能用S.BUS哦!14个实体通道……我晕……理想的是16个……

网友:
缺的那几个通道 用服务器调整测试器给他讯号不就得了!

网友(2013-02-03):
多此一举,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