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问题,大伙帮忙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20):
两条一拖三线分两组充六块电池,为什么b6只是显示三块的电压?显示充电完成的话六个电池都是充满的,我充完每一组都单独插上去试都是满的4.2v!但是为什么只显示三个电池电压,不是应该示六个吗?各位个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并充板上的3S充电口都是并联的,所以是两组3S并联充电了,要把两调一拖三接到6S口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充板上的3S充电口都是并联的,所以是两组3S并联充电了,要把两调一拖三接到6S口上才行。

两条接到6s,怎么插?新手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3s接口怎么插6s?

网友:
直接插估计不行,最好自己买条6S的平衡线自己改。

网友:
网上好像有1拖6的线卖,买来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3-02-06):
LZ很明显是小飞机的电池,我的F47就是这种电池。求助一下这种电池充电线的接口是在哪里买的?请给我一个TAO宝链接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