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虚位如何解决?可能是哪个轴承引起的?请教啦

楼主(2012-12-20):
昨晚调螺距,发现桨夹有虚位,就是图片上的这个位置,由于没有图片,所以借了一个
旋翼头是有副翼的,前几天刚买的(飞越195元的那种),所以也就没炸过,发现有虚伪后,直接开始拆,看看是不是轴承或者是垫圈装错、少装了,检查后都是完整的
重新安装,虚位依旧,帮我看看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多少都会有点儿,影响不大可以忍忍

网友:
改冰人外丝横轴

网友:
我也有虚位强迫症 哪有虚伪哪难受

网友:
轴承上轴承胶会好点,飞越的桨夹轴承装上间隙很大,不上胶虚位很大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虚伪是什么样的?要是横向有点很正常

楼主:
虚位就是装上大桨,大桨在起飞状态有点往下耷拉,用手扳动上下方向有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虚位就是装上大桨,大桨在起飞状态有点往下耷拉,用手扳动上下方向有虚位

换轴承!或者改 4毫米的无阶横轴! 虚位立马消失!无论横向还是纵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轴承!或者改 4毫米的无阶横轴! 虚位立马消失!无论横向还是纵向上!

哈哈,阳台侠都来了。中午也联系了X宝上的冰人,他也是这么说的,晚上回去再折腾试试,不行就改!!!

网友:
改外丝,或者防射横轴,就能把推力轴承放里面,立马有很大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阳台侠都来了。中午也联系了X宝上的冰人,他也是这么说的,晚上回去再折腾试试,不行就改!!!

冰大的改4毫米横轴!由于轴承排列变化!精度更高!更耐炸!同时改用2.5螺丝固定!俗称不射横轴!或防射横轴!

网友:
桨夹是要有一点虚位的,如果一点虚位都没有并不好飞,450还不明显,600以上的话,转速低了会点头的。我不能准确解释原理,但这是事实。

网友:
虛位是肯定有的(不然橫軸膠圈是幹什麽吃的)
只是,LZ說的應該是非正常的虛僞。。。

网友:
有点点虚是正常的

楼主:
昨晚折腾到12点,有些成绩,正好手里还有个无副翼的旋翼头,把里面的推力轴承和飞越的这个互换了一下,效果还可以
之前的虚位有些不正常,半夜小试了一下,有些双桨,大半夜也不方便调了,看来今晚要继续挑灯夜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轴承!或者改 4毫米的无阶横轴! 虚位立马消失!无论横向还是纵向上!

我新买的PRO旋翼头情况与楼主差不多,装上大浆后大桨桨尖可以上下移动18mm,请问是否需要更换无阶横轴?更换后估计可以改善多少?谢谢!

网友:
原装横轴很容易虚位的,换3mm外丝横轴,或者防射横轴,虚位立马会小N多,关键点就是推力轴承是装在外面还是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