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面铣刀的问题

楼主(2012-12-20):
面铣刀的刃数怎么选择,市场上在卖的有很多,3、4、5、7刃的都有,它们各适用于加工什么工件呢?
还有就是面铣刀的刀片,有3角、四角的,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望各位前辈解惑,谢谢~~

网友A:
百度下应该有的 三角 四角 的刀片 都是可以转位 用完一个角 再用一个角

网友B:
3刃以下的合适铣铜和铝,3刃以上合适铣钢铁

网友C:
刃越多切削震动越小,光洁度越好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D:
刃越多切削力越大,三角是精加工,四角分两种,一种正方一种菱形,正方的开粗用切削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