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罗美1.2 1000MW调试方法

楼主(2012-12-20):
我的是罗美1、2  现在距离很短  就能在头顶飞   请高手赐教调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
是不是加了低通,去掉低通试试

方法2就是换频率

网友:
换个天线试试。

楼主:
没加低通!我还准备加呢!就加了个稳压!

网友:
1.2G的按说应该挺远的啊

网友:
我的  两个  都不行了 不如5.8g 500mw 的 。。  哎。。。白花钱了

网友A:
应该是干扰。远离马达 电调,地面接收天线,和飞机天线垂直平行,或者加个平板(需要自动追踪云台)。1.2  1W罗美,在1km 左右还是正常的。还有 遮挡物,附近有没有大功率基站之类的,飞行的电磁环境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干扰。远离马达 电调,地面接收天线,和飞机天线垂直平行,或者加个平板(需要自动追踪云台)。1.2   ...

出现一边信号好一边信号不好

网友:
加了稳压后可能提供的电流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一边信号好一边信号不好

多少距离后 出现 时好时坏情况。 还有在什么环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新吗?是新的看看天线有没有接好,天线要垂直,是不是接收坏,或发射坏,业余没仪器只能用替换判断是那里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距离后 出现 时好时坏情况。 还有在什么环境下。

在操场!gps能有7星以上,斜线距离不到50米得样子

网友:
关掉其他设备,只开图传和摄像头,手持看看发射距离,看看是不是飞机其他配件开关电源造成的干扰。连300米都没过,已经不是环境问题了,自身干扰可能性更大,接收机天线是否拧紧,罗美发射机记得搞好散热,如果不在空中飞很容易因为过热烧掉的。 测试的时候 天线 收发都要立起来 垂直地面(地平面测试,保证天线 平行存在就好,天线头都向上,头不要朝下如果朝下请把 收发都弄成朝下)。

网友:
1W的,至少有10公里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