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NAZA用多大轴距机架更靠谱?

楼主(2012-12-20):
有魔友说NAZA对600以上轴距支持不是很给力,是不是意味意X650就被PASS了。

亲们都用什么鸡架子,推荐个成品架贝,动手能力较差,到手就能用的最好!

网友:
都一样  不给力是自己没调好。。 零度 DJI 都稳

网友:
我的有630长

网友:
还有人说naza对800MM以上的轴距支持的不是很好了! 毕竟是小众看法! 大众的都是调好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A:
俺的naza就装在800的六轴上啊,周边的3台都是800的,飞的很爽,真心得稳啊,不过感度调高点,刚开始就是因为不会调飞着费劲,现在问题都解决了,云台增稳也给力

网友:
我750轴距照玩

网友:
楼主XA650机架,轴距是550毫米,

网友:
看过有人用S800配NAZA……

网友:
上图为证,没有卷尺,挚友钢尺,全长600mm有图为证

网友:
LS的六轴脚架有点怪异啊,外八字,肯定是为了不让相机拍到脚架自行车运动员?

网友:
看看老程的800木六轴骚的很!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不超过650的应该就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的naza就装在800的六轴上啊,周边的3台都是800的,飞的很爽,真心得稳啊,不过感度调高点,刚开始就是因为 ...

想请教一下,NAZA配F450机架,原厂动力套装,各项感度多少为佳。另外想问下,NAZA用手动模式可以玩空翻等暴力飞行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NAZA配F450机架,原厂动力套装,各项感度多少为佳。另外想问下,NAZA用手动模式可以玩空翻等 ...

仔细看下说明书,如果是全套大疆的话,上面有大疆的推荐数值,照样填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轴距180MM-1000MM通杀!

不适合是DJI说的   因为上面有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