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有人DIY吗

楼主(2012-12-20):
我们这儿到外面小作坊试模什么的太费事,要等机子有空了才能上,有些材料麻烦点的如PPS等还不给你试,批量加工也不干。
我的产品都是小批量模具又多的那种,除了急需自己开模具,真的想自己搞台注塑机算了,但这家伙小吨位二手货都要10万以上吧。
自己DIY的话可行吗?主要有哪方面难度?

网友A:
注塑机二手倒不贵,但一般小的立式都是三十吨的,价格二手几千都有,最麻烦的是模具,模具没有几百块之说的,起个版普通也要几千块。你认为能接受你就买吧?,基本上没有共用的模,产品改模具就改或报废。塑胶模,五金模都是一品一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塑机二手倒不贵,但一般小的立式都是三十吨的,价格二手几千都有,最麻烦的是模具,模具没有几百块之说的 ...

弱弱的问句,,如果有一台精度不错的雕刻机,,可以自己雕刻模具么??

或者说,,模具那么贵,主要是那些方面让它的价格那么高啊?

网友C:
我正在研究,有空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机二手倒不贵,但一般小的立式都是三十吨的,价格二手几千都有,最麻烦的是模具,模具没有几百块之说的 ...

模具我了解,是我的老行当,只是没亲手做过,只要有设备,自己做起来倒不难。外加工太讨厌了,小活人家不搭理你,很简单的活都要等好几天才给你干。
你说的二手立式注塑机是螺杆式的还是柱塞式的?我要注塑的零件有50g左右,30吨的怕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研究,有空交流下

二手卧式100吨的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C:
小日本有个热浇道小型注塑机,锁模力1-3吨,还不错,我最近快攻下了,等待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卧式100吨的大概什么价位?

看你要那种了,最老式的三万以内,如果是带数控的一百二十吨六万到十一二万都有,注塑机价格与年份新旧有关

楼主:
热流道?我们以前都是用的柳道的热流道,有的一套10万都不止,都是做在模具里面的,都是10吨重的模具。为了省浇口料。
你说的是把热流道改到成型机上?

网友:
这玩意就是用来量产的,小批量还不如快速成型呢

网友D:
好像论坛有人diy过了

网友C:
回楼主,看来你要求的鸡鸡比较大,我玩的桌面型的,哈哈

楼主:
我说的小批量是一次打几千,但年产量最多也就几万,但种类多,注塑外加工的老板真心看不上。小批量是相对那种年产量几十万来说。而且产品性能要求很高,正规注塑干起来都很吃力,快速成形性能方面完全不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如果有一台精度不错的雕刻机,,可以自己雕刻模具么??

或者说,,模具那么贵,主要是 ...

模具加工最基本要铣磨电火花,抛光

网友:
还不如来我们模具城呢。。。到处都是试模的。。。到处都可以批量的。。。

楼主:
没办法,小农村太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如果有一台精度不错的雕刻机,,可以自己雕刻模具么??

或者说,,模具那么贵,主要是 ...

我就是做注塑的,其实做模具要用到好多工具的,比如车床、铣床、磨床、火花机、角磨机、吊磨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要不都要外加工的话还不如给别人做。做模具注塑还不如用雕刻机慢慢雕。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论坛有人diy过了

以前见过一帖,是一个台湾人DIY的桌面注塑机

网友:
楼主可以买台二手80吨,大多数小件都没问题。也就是5W左右

网友:
DIY注塑机其实不难,难的是你要接受比买还贵的现实,我DIY过押出机,成功。和注塑机有共通处。

网友:
如果做很小的几十克的可以参照以前的手啤机,流道加热的话唧筒可以用千斤顶

网友:
买二手的吧,强烈建议

网友:
小批量好像可以用做一个样品,然后用硅胶做负模,再注塑到硅胶模里。很便宜的。只是精度稍低一些,因为硅胶是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如果有一台精度不错的雕刻机,,可以自己雕刻模具么??

或者说,,模具那么贵,主要是 ...

看是什么模具了,模板要点钱,里面的零件也要加工。磨床,CNC加工,放电,都要钱呢,加在一起,就要好多钱了呢。

网友:
雕机只能雕一些小工件,好多东西还是要买的,比如螺丝,顶针,导柱之类。模具上都在用的。

网友:
还是要看批量吧,
再根据结构来确定生产方式,
不一而同。

还有就是精度要求,
时间要求,
材料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日本有个热浇道小型注塑机,锁模力1-3吨,还不错,我最近快攻下了,等待实验

小型注塑机+热浇道,有何意义?
热浇道一般是装在模具上的,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注塑模的材料是铸造的,头一次听说的,
吹牛的吧!

部分不好机加工的模芯都是铸造的  你儿子玩的公仔玩具蜘蛛侠之类  多半都是铸造的  吹牛也要看看场合    坛子里高手如云

     你不知道的并不一定就不存在   500块都没超过的模具  只是模具这个分支里的一个须根而已

网友:
初级的注塑机非常简单关键在模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部分不好机加工的模芯都是铸造的  你儿子玩的公仔玩具蜘蛛侠之类  多半都是铸造的  吹牛也要看看场合     ...

是的,我不知道的东西多的很.

那铸造的腊模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据我所知道,铸造的精度在10丝左右,注塑时3丝时就会出飞边,这是怎么解决的?
大批量生产的模具至少要用钼钒材料吧!铸造钼钒的厂家能找到吗?
做模具,机加工为辅,主要是电加工.
一个产品,如果连模具加工都有困难,那它是怎么脱模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不知道的东西多的很.

那铸造的腊模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工艺品行当里面  有专门的雕刻师,根据平面图用油泥雕刻出初样   再拿去铸造厂翻模铸造模芯,分型。 再将铸造的模芯拿回来抛光,处理合模线。

     不是所有的模具都有超高的精度要求的

     也不是所有模具都非要流点泪才行的。      放心  我在工艺品模具厂里也打了几年交道  不会瞎说的    只不过所处的行当不同而已   您所接触的高档货我不懂

但我所接触的行当您老也不一定全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艺品行当里面  有专门的雕刻师,根据平面图用油泥雕刻出初样   再拿去铸造厂翻模铸造模芯,分型。 再将 ...

也许这也是做模具的方法,用在浇铸类低压模具上.大批量生产模具.
此方法用在注射模上可能性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不知道的东西多的很.

那铸造的腊模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蜡模不懂,注塑懂点,注塑要很大的锁模力,保证模具不会被注塑压力涨开,不然就飞边了,注塑大多是要顶针顶出来的

楼主:
说起铸造模,也有这样的应用:镜面级的车大灯模具,因为分型面起伏非常大,直接用方方正正的高级模具钢铣出来非常费材料。有的模具厂家就在最终型腔造型的基础上做铸件毛坯,然后再开粗,精加工,这样可以省很多材料。

网友G(2013-04-15):
引用 网友C:
回楼主,看来你要求的鸡鸡比较大,我玩的桌面型的,哈哈

桌面型的能打多少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塑模的材料是铸造的,头一次听说的,
吹牛的吧!

500元能做什么模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桌面型的能打多少克呀

我也想问问桌面型的注塑机

网友H:
不是批量的话还是上3D打印机吧,现在3000多就买个成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批量的话还是上3D打印机吧,现在3000多就买个成品了。

这么优惠

网友I:
有没有要D全电动注塑机的,现在这个是潮流,是趋势。我可以提供射出成型滚珠丝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要D全电动注塑机的,现在这个是潮流,是趋势。我可以提供射出成型滚珠丝杠。

有数据,图纸提供就可以考虑

网友:
学习,大家都说说,我来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要D全电动注塑机的,现在这个是潮流,是趋势。我可以提供射出成型滚珠丝杠。

哦?能否给点资料链接看一下

网友(2013-08-14):
sajma@126.com
jiaoliu

$(KGrHqR,!ooFG5hyM jOBR)Idg(ptg~~60_1.jpg

网友:
钱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如果有一台精度不错的雕刻机,,可以自己雕刻模具么??

或者说,,模具那么贵,主要是 ...

一套最简单的模具 也要2000以上,出去材料的费用,有加工费,人工,然后就是老板赚的了。小模具买料要700多,CNC简单的也要300起,而且是一模一腔算。其余就是组装了,还要有标准件的费用大约100-200。组装完了就要试模具,试验完成还有做型腔的表面处理,抛光,皮革纹,喷砂,什么的,最便宜的抛光液得100起算。出去工人工资和水电费用,一套模老板也得挣400-500.还得说老板人好。

网友:
建议买二手的,自己做的话,PP PE  一类的还好,如果PC类的料就干不动了,二手的小型立式机器 也就万八千的。

网友:
昨天刚拆了个几顿的  上面有个光杆的底座 当铣床底座太合适了

网友:
直接熔化塑料,倒入模具里,不用注塑机,可以吗

网友:
个人认为很不合算,还是买吧。将精力用在自己的长处上。除非有好的想法,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