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云台控制失灵

楼主(2012-12-20):
naza云台突然失灵,连接电脑软件后,先关闭云台,然后再选择恢复默认设置,依然无任何动作,但是可以直接用遥控器控制仰俯舵机运作。求教各位老大,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呃,你看看是不是舵机的问题,等一段时间再试试,我的是舵机烫手了就会没有俯仰,还会发卡,

网友:
这个倒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你看看是不是舵机的问题,等一段时间再试试,我的是舵机烫手了就会没有俯仰,还会发卡,

舵机直接用遥控器控制都是正常的。而且 仰俯舵机通过naza也是可以控制的。
问题是naza输出的 2向的舵机 自动修正的功能都失去了。

网友B:
把两个舵机通道的感度都调到50,你会发现它动了,然后调到合适的硬度,因为默认的是2,看来NAZA的默认参数也真够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舵机通道的感度都调到50,你会发现它动了,然后调到合适的硬度,因为默认的是2,看来NAZA的默认参数也 ...

谢谢 老大!
根据您的建议 修改了感度,果然不2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直接用遥控器控制都是正常的。而且 仰俯舵机通过naza也是可以控制的。
问题是naza输出的 2向的舵机  ...

呃,你是怎么设置的,发个截图,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网友(2013-04-15):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舵机通道的感度都调到50,你会发现它动了,然后调到合适的硬度,因为默认的是2,看来NAZA的默认参数也 ...

您好。 我的NAZA也是同样问题。 刚买了云台,第一次安装。 调参后 发现 四轴 姿态变化时 云台不修正,也就是说,没有自稳输出。 但是用遥控器可控制俯仰转动。 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
NND。 云台感度默认值 也是2.   太2了。怪不得云台不动。改50,正常了。